[安卓] d音买的手机,398元,值不值大家发表见解

楼主(2025-07-21):
虽没广告说的那么好,但价钱在那里,还算过得去吧。有谁买过,聊一聊

网友:
应该不如品牌的二手机,至少参数都是能查到的,这种参数都是假的

网友:
说实话   我是不会买

网友:
买台中兴多稳定

网友:
当然不值,这种都是大忽悠。

网友:
寨机吧,还是用软件跑一下配置吧,这种都是假的

网友:
这种机子都是很老的手机改的,还不如买个二手的手机,如红米NOTE9 PRO 价格200左右比它的性能都好

网友:
买个二手APPLE不好多了。

网友:
如果电池质量不好用不了多久就需要更换电池了。

网友:
看商标,唉哟哟唉

楼主:
鲁大师评测

楼主:
我原来用的手机是华为m20,缺点是媒体声音太小,现在这新机初印象是屏幕亮度不如华为m20

网友:
哈哈,买了个山寨机,被网友一边倒的鄙视....不服上鲁大师来挽回面子...

网友:
抖音上推荐的商品最不能买了...发的货是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广告还可以这么做

网友:
只看背面以为是水果机呢

网友:
外观看起来还可能,但现在连cpu是哪个都查不到

网友:
用鲁大师跑一下分看看

网友:
补贴后381的红米14C可能和你这个有一拼,但至少是个品牌,配置可查。

网友:
芯片是4G的但是其参数是魔改的顶配5G8十256 其实下载不了几部连续剧就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