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施耐德BS1363英标排插拆解

楼主:
火线和零线用的是铜排,地线用铁排,无开关,有指示灯,英标的保险在插头处。

网友:
外壳不是异形螺丝好评

网友:
黄铜配铁,用料也不咋地呀

网友:
做得很古板啊

网友:
报价格,看看性价比

网友:
牌子货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能省的地方是真的省

网友:
不明白为啥地线用铁排。欧标不太懂。

网友:
国内也不能用啊

网友:
大,笨重,哎,不能多用

网友:
这个是英标的插板吧,国内不用这种三个脚都是大杆的插头

网友:
至少是规整

网友:
这种插排跟插头,接触面和牢度都很好了(插头的制作要复杂一点?)

请问图中黑色和红色箭头所指的接触片跟铜条(铁条)之间是点焊的吗?

网友:
铜排也是非常的薄,不厚,接地象是铁皮的。

网友:
大牌风范,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料也不咋地呀

而且国内插头也不通用

网友:
铜排很厚,这种排列少见

网友:
我有一个外形差不多的这种插排但是不知道是啥品牌。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