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现一个特殊用途车充,疑似QT装置

楼主(2025-07-21):
拆了一个旧车充,打开看里面多了些应该没用的东西,有话筒,蓝牙芯片~~~~高手们看看这个是啥玩意儿?

网友A: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车载蓝牙播放器,可以将手机蓝牙信号通过车充发送给车载收音机。

网友:
原来是蓝牙…………

网友:
车载蓝牙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车载蓝牙播放器,可以将手机蓝牙信号通过车充发送给车载收音机。 ...

意思是蓝牙转FM???话筒是干嘛的?

楼主:
为啥还有话筒呀,还有就是蓝牙搜索不到

网友:
外壳 上面也不标下,让人误会是窃听器材了

网友:
没错就是窃听器   通过天线发射窃听数据  还可以远程入侵行车电脑   超控汽车

网友:
车载蓝牙播放器车充

网友:
板子看着挺复杂的,这外壳看着像是后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还有话筒呀,还有就是蓝牙搜索不到

通过蓝牙接打电话的,不过车充上应该有个控制按键?

网友:
点进来看看神奇的车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蓝牙接打电话的,不过车充上应该有个控制按键?

啥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还有话筒呀,还有就是蓝牙搜索不到

话筒打电话用的。

网友:
哦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挺鸡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