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890D改进比较稳定的一款表

楼主(2025-07-21):
国产货里面有不少改款的表,这款是其中这一,接触过不少的国产此类多档位的,多数是转盘在使用多了之后松跨的现象,这款在继承了传统的基础上外壳做工方面增强不了少硬度,转盘更事稳固。精度方面也去掉了电位器校准的麻烦。是一款不错的选择。

网友:
性价比如何?可靠性如何?

网友:
皮实耐用,性价比一般,定价还是高了一些。二手全新性价比超高,比如电工考试的表

网友:
胜利比较钟情于这款表

网友:
是是单片机版的吗?

网友:
非专业人士进来学习下。

网友A:
这一款VC890D外形不好看,我宁可选UT89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款VC890D外形不好看,我宁可选UT89X

确实还是比较喜欢外形圆润一点表

网友:
vc890d 2023款,非常精简的设计,干净的电路板,外部储存器都省了的7501芯片,安全性不错,压敏热敏电阻拉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