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H开卡铠侠TH58LJT2V24BA8H失败Reset Fail

楼主(2025-07-21):
SM2258H开卡铠侠TH58LJT2V24BA8H失败,开卡结束后Reset Fail。
原先板子上是AB的主控,看到有人说要用AD的主控,换了AD主控也是一样。
用2258XT可以顺利开卡、读写,排除焊接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要调VCCQ电压,这个板子默认1.8,如果是的话请大佬指点一下如何调整为1.2
谢谢!

网友A:
这个颗粒用ab主控直接开,用ad反而不一定能开,换回来吧

需要用ad主控开的是2v23bb8n和3v23bb8n,你这个不在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用ab主控直接开,用ad反而不一定能开,换回来吧

需要用ad主控开的是2v23bb8n和3v23bb8n, ...

感谢范总回复。
原先用的AB主控,也是Reset Fail的错误,试了很久不行才换了主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范总回复。
原先用的AB主控,也是Reset Fail的错误,试了很久不行才换了主控 ...

ab百分百能开,没开成功找下其它原因。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帮你远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百分百能开,没开成功找下其它原因。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帮你远程看看。 ...

再次感谢,我先抽空试试。

网友:
降频,ddr用低频率的参数,颗粒的总线频率也要往下放

这种板子搞过一块,也是58H,当时是ddr频率太高,开完重插就不识别了。
简单来讲,这个板子的电气性能不好
这么点地方,塞那么多东西上去,还没做好电磁屏蔽,出毛病是很正常的

网友B:
缓存设置错误,海力士没有单cs 1G的颗粒,所以缓存要设置成512M,然后勾选Dual DRAM

网友:
58H AB正常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缓存设置错误,海力士没有单cs 1G的颗粒,所以缓存要设置成512M,然后勾选Dual DRAM ...

我感觉,你找对了症结。

楼主(2025-09-10):
引用 网友B:
缓存设置错误,海力士没有单cs 1G的颗粒,所以缓存要设置成512M,然后勾选Dual DRAM ...

感谢指点,设置成512M,Dual DRAM也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C:
先重刷个桥接的固件?

网友:
失败是成功他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重刷个桥接的固件?

2258H+235cm的桥接我开过几个,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D:
若干年前开过同款,换个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干年前开过同款,换个固件试试?

感谢指点!
用U0620A_FW02J0UCAF顺利开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用ab主控直接开,用ad反而不一定能开,换回来吧

需要用ad主控开的是2v23bb8n和3v23bb8n, ...

向范总汇报,换回了AB,用U0620A_FW02J0UCAF顺利开出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范总汇报,换回了AB,用U0620A_FW02J0UCAF顺利开出来了。
谢谢!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