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换电M2250AI主板无法正确通信,不知要用那个上位机

楼主(2025-07-21):
主板型号m2250ai,25s,通用软件1.0到3.48和天邦达2.35都试过了没法通讯,但是串口调试铁塔modbus指令可以通讯,读IO状态报警电压电流版本信息都可以,真是头疼,有知道使用那个上位机大佬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
搞到大业务了。

网友:
只要电芯好,保护板算个叼。
玩不转就换个极空、达锂、嘉佰达都行

网友:
铁塔居然用钛酸锂,据说寿命很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路过学习,看哪位大佬详细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