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佰维UD150 128GB USB3.2 Type-C双接口U盘测试 By:LoveTans

楼主(2025-07-21):
测试平台:AMD Ryzen 7 9700X + 微星 B650主板 +32GB DDR5 8000内存,使用机箱后置的芯片组原生USB3.2 10Gbps A口测试,U盘为自费购买,测试仅代表本次购买的产品,芯片精灵无法检测该U盘的主控及闪存信息,所以图片不展示了。

1: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中,这款U盘的最高写入速度为44.88MB/s,读取速度最高为146.01MB/s,其他数据可以参考测试图自行判断。

2:Windows系统读写测试

在Win11系统自带的文件复制程序中,写入速度51.2MB/s左右,读取速度为142MB/s左右,读取过程较为平稳,写入速度在后期有一定波动,可能与缓存或者温度相关。

3:CrystalDiskMark测试

在CrystalDiskMark软件中以256MB文件大小进行3次测试,并取平均值,SEQ1M Q8T1读取速度为151.98MB/s,写入速度为27.84MB/s。

4:IsMyHdOK存储测速

使用IsMyHdOK 软件对U盘进行1分钟的测速,连续读取速度为147.98MB/s,写入速度为56.35MB/s,性能与系统读写实测结果相仿。

5:TX Bench测试

在TX Bench软件中,U盘的平均读取测速为146.08MB/s,写入速度为13.94MB/s,因为这个软件是测试固态硬盘的软件,测试U盘成绩仅供参考。

6:HD Tune读取测试

通过HD Tune读取测试,这款U盘的随机读取IOPS数据属于同价位U盘正常水平。

总结:这个U盘具有USB Type-C及Type-A双接口,手机、平板和电脑都能兼容使用,全金属外壳有一定的散热帮助,对稳固性有一定提升,性能总体中规中矩,没什么特别的亮点,也没有太大的缺陷,一般用于文件转移或者系统启动盘基本堪用。

网友:
还是用品牌的稳些。

网友A:
怎么没有  主控 和  芯片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  主控 和  芯片信息?

不拆开无法确定,软件检测不出来。

网友B:
不如凯侠U301,起码读取有350M,和1G的独立缓存。

网友C:
新主控吧,是不是33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凯侠U301,起码读取有350M,和1G的独立缓存。

U盘从哪来的独立缓存,U301的写入太慢了,我买了5个以上,平均写入速度不到20M/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主控吧,是不是3379

看速度好像不是,zc3281的测速纸面数据也跑不到150MB,lz要是发个芯片精灵好歹也能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速度好像不是,zc3281的测速纸面数据也跑不到150MB,lz要是发个芯片精灵好歹也能猜一下 ...

FC3379量产工具不识别,芯片精灵识别不了所以没发,补发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主控和芯片,再这里不拆开让大家看看,这种测试就没有什么专业行了。

网友:
盲猜 3379+b47或者b58

网友:
主控大概3379,闪存不好说,可能是比较新制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从哪来的独立缓存,U301的写入太慢了,我买了5个以上,平均写入速度不到20M/s。 ...

有的,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评测,U301 256G款的

KIOXIA/凯侠 U301 256G TLC U盘读写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381564

网友:
这个铁壳U盘读写速度还差不多

网友:
速度感觉有点慢

网友:
估计3379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