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5年前的鸿雁KTS150吊扇调速器拆解/附手绘电路图

楼主:
25年前装修房子,因为手头有一台直径1米的吊扇,就把它装在餐厅了,原来吊扇调速器是电感式的,调速效果很好,但是外形大,和其他开关插座不配套,为了图好看买了一个86规格的的鸿雁KTS150吊扇调速器,价格忘了,反正价格不会便宜,住进去后发现调速效果不理想,问题是最慢速度还是太快,一直闲置不用了,近来无聊准备换一个电容调速器,就把这个闲置25年的鸿雁KTS150吊扇调速器拆开看看。

正面外观

背面外观

面板背面铜螺母固定柱

调速器总成,可控硅处开了孔,是不是便于散热

原件面

线路板面

安规电容

带磁芯电感线圈

电感线圈特写镜头

全铜接线柱

可控硅型号

5色环电阻

手绘线路图

这个调速器做工确实不错,有抗干扰的磁芯电感和安规电容,唯一缺点就是和我的吊扇不配套,最慢速度还是太快,我把430K的R2电阻拆了就能用了,不知道这样改动是否合理,线路板上有R1电阻焊盘但是没有装电阻,估计就是用于不同功率调整使用的。

楼主:
手绘线路图中的R1,对应线路板上的R2*,是和R2并联的,没有安装,只是对应焊盘。

网友:
鸿雁是老品牌

网友:
以前的做工看起来用料扎实。

网友:
这种太先进了

网友:
25年前就有这么好的零件了,好货

楼主:
现在的鸿雁开关插座没有以前的好了,以前的接线柱和接线螺丝都是全铜的,现在就不一定了,重量也没有以前的重,我25年前用的这个系列产品质量不错,到现在开关插座没有因为电气损坏更环过,电茶壶1800W使用也不发热,唯一的缺点是面板框在厨房使用会开裂,第一幅图片右上角可以看到有裂纹了,严重的就断开了,估计是面板框的材料和中间部分的材料不一样,热膨胀系数不同造成,用在客厅和卧室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买过一个可控硅的调速器,结果低速时风扇嗡嗡响,不得已只好拆了,不知道你这个响不响。

网友:
还是以前的质量好

网友:
正规的可控硅调压电路,主要串有电感,并有RC吸收电路,有效保护了可控硅,抑制了高频噪声。

网友:
不错,电阻稍微大点就慢,也不要太慢,

网友:
当年鸿雁的电子产品相对质量不错

网友:
还是那种大块头电感式的好用,,档位清晰,,手感也不错。。非常的耐用。。拆下来还可以当板砖使用,,。。。。。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调速器用料做工确实不 错

网友:
用料不错还有电感

网友:
基本的可控硅高速电路 。

网友:
这个调速器做工和用料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