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混水阀芯

楼主(2025-07-21):
主体

上面两个是冷热水进
下面是混水出

塑料压盖带每个口带蓝色硅胶密封圈

两个陶瓷阀片配合

控制杆可以让主动阀片上下和左右旋转运动

里面很干净,很多硅油,多的都能粘上

这是关闭

这是一端全开
也不是很好玩
没啥价值

网友A:
脸盆用的那种混水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脸盆用的那种混水阀吗

阀芯应该通用的,只要是调冷热水的地方不管外观,里面都是这个。

网友:
水龙头和混水阀的阀芯,都是标准件,某宝上买的话,也很便宜。

网友B:
这种阀芯坏了一般都是塑料外壳老化开裂,不过质量好的可以使用十多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阀芯坏了一般都是塑料外壳老化开裂,不过质量好的可以使用十多年以上。 ...

是的,感觉陶瓷不会坏,大部分都是外壳损坏,大部分是那种锌合金的材料。

网友C:
现在锌合金的到处都是,,说的不锈钢,收到的就是锌合金,或者全塑料。。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以前的质量好

网友:
混水阀通用配件应该不 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阀芯应该通用的,只要是调冷热水的地方不管外观,里面都是这个。

形状类似,但是尺寸不尽相同,只能头尺寸的 互换。

网友:
结构都一样,就是尺寸有差别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混水阀芯

网友:
我家的厨房龙头拆开看过,从底部的孔望进去,阀芯内还有金属滤网。

网友:
普通的混水阀芯而已

网友:
水龙头和混水阀的阀芯

网友:
应该强制标准不许生产锌合金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锌合金的到处都是,,说的不锈钢,收到的就是锌合金,或者全塑料。。谢谢分享 ...

塑料都要比锌合金要好,锌合金真的是越用越恶心,拆还容易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觉陶瓷不会坏,大部分都是外壳损坏,大部分是那种锌合金的材料。 ...

还有就是阀芯周边的密封圈,有时候都是外面的密封圈风不严造成的漏水,所以换阀芯密封圈最好也要换掉

网友:
一般都是胶圈老化损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