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10v降5v 5a降压模块6脚芯片击穿

楼主(2025-07-21):
买来接在磷酸铁锂电池组上给平板电脑供电的,bms保护关机反向电压把它击穿了,芯片还磨字了,还望坛友们能指点下。可悲的是平板电脑电源芯片也击穿了,还好不值钱一百多买的中柏windows平板。

网友A:
这么大电流,居然没有散热装置,这是对自己芯片多么有信心啊?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芯片型号?

仔细看了下,楼主说的是6脚芯片?10-110v降5v 5a降压模块6脚芯片击穿

网友:
别修了,你不担心模块的设计问题。去买隔离的吧,不会烧平板

网友B:
如果你非要大电流,又较高电压,我的建议是使用隔离电源,淘宝二三十块钱就有工业设备拆机的24-72V隔离电源模块,这都不舍得那就接着烧,如果你真那么牛组到110V锂电池了,那么更方便了,随便一个12V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电流,居然没有散热装置,这是对自己芯片多么有信心啊?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芯片型号?

好像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非要大电流,又较高电压,我的建议是使用隔离电源,淘宝二三十块钱就有工业设备拆机的24-72V隔离电源 ...

现在用市电了,这个不敢用了,之前不懂,不然用隔离方案的了

网友:
这一类东西你要记得至少保留一半余量用,还要考虑止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电流,居然没有散热装置,这是对自己芯片多么有信心啊?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芯片型号?

铝基板散热

网友:
是不是过载损坏的

网友:
一直不敢用非隔离电源降压,一旦原件击穿就可能高压直接给设备“供电”,机废蛋打

网友:
铝基板那点面积也不够用啊,要改散热片+风扇主动散热

网友:
这10-110V电源输入在我国不适用吧

网友:
主芯片应该是EG1190,楼主先测一下作为续流二极管的ss520,两个中可能有一个损坏了,才引起EG1190击穿的,另外2个R062限流电阻也可能烧断路了,其他元件应该不会坏。
这板子最大的问题是不应该采用了两个ss520并联,并联的一致性太差,容易损坏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