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到一批便宜的领驱外转子直流无刷电机,拆开看看

楼主(2025-07-21):
网上无意看到一批便宜的电机,2元一个的直流无刷电机,运费6元,6个电机一共用了18元,平均3元一个,说是筋膜枪电机,也不知道是不是,拆开看看

轴是6mm的,比较短

自带驱动

稀土中强磁外转子

双滚珠轴承

里面一共3片这样的,实在装不进去了,剩下一片不装了

下面是网上找的,

店家随机发货,收到的货可能不是这种

最后检测了2个电机是好的,12v电压,空载电流0.25A左右

[家电] 直流无刷电机改装电风扇,完美解决电机安装,并支持摇头功能。之三
[其他] 又买了6个直流无刷电机,这次到了3个大点的电机,可以改直流无刷电风扇

网友:
无刷电机这么便宜了

楼主:
37mm外转子大扭矩无刷电机,稀土中强磁外转子,双滚珠轴承,电机标称电压7.4V,实测支持6-12V电压工作,峰值最大电流6A左右,动力很强劲,大功率使用注意散热,电机支持PWN信号调速和信号反馈FG输出,运行方向轴对着自己看是逆时针旋转的。
电机内置驱动电路,支持PWM信号无极调速,8V电压测试PWM信号调速约300-3650转可调,电机直接最高速运行只要接红线正极黑线负极二根,其他颜色不用接,需要PWM信号调速板可以单独选购。无刷电机接线务必确认好正极和负极,接错线必烧驱动,接线定义介绍图有标注。
电机标称电压7.4V,最大峰值功率约50W,电机实测6-12V之间都可以正常转动工作,电压低电机功率会小点,电压高电机功率会大点:使用在12V一般问题不大,极限测试到24V也能运行,测试仅供参考,具体可靠性还有待验证。
电机实测不同电压空载转速如下:电压6V,空载转速2700转空载电流0.23A,电压8V,空载电流0.26A,空载转速3650转电压12V,空载电流0.33A,空载转速5500转

带驱动外转子无刷电机,它支持PWM信号调速。只要接电源正负极就可以转了,电机支持正反转切换,悬空正转,接负极反转注意电源正负极严禁接反,接反会烧驱动板

【额定电压】DC 12V
【空载电流】300mA
【空载转速】5370转/分钟
【适合电压】DC 6-12V
【重量】100克

网友:
我的发来二种规格,另一种再大一点,可惜都是短轴的。

网友:
看店家给你发的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淘到宝了,接下来开动脑筋,开始折腾,用到它该用的地方去就彻底成功了。

网友:
好货啊,坛友一人下一单吧,嘿嘿.

网友:
太小了,不知道用来干什么

网友:
做什么用?垃圾佬都一房子一房子的宝贝。

网友:
这个折腾什么好呢?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做小风扇。。。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筋膜枪上是24v的电机 造型和这个差不多 接口定义也一样
很有力

网友:
还是以前的质量好

网友A:
换轴,改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轴,改风扇。

看起来很高大上啊

网友:
电机看着不 错,用得上可以改造

网友:
老式电位器的轴粗和大小,3元钱也类似,不知道功率有多大?

网友:
这东西人家不包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