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老A的剥线钳不咋样啊 剥了一次线就坏了

楼主(2025-07-21):
入手了一把老A的不锈钢剥线钳,就用来剥了一次线就坏了,闭合的时候切口那里就有卡阻了。这种类型的钳子有没得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A:
几个钱,,便宜的不行吧,,我一般淘一些旧二手其他钳子螺丝刀玩玩的。

网友:
不锈钢硬度不够,还是用碳钢的。

网友:
牙口不行了?还是以前老的耐用

网友:
不锈钢软啊。剪不了硬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钱,,便宜的不行吧,,我一般淘一些旧二手其他钳子螺丝刀玩玩的。

不便宜,二十几接近30

网友:
不锈钢再软,也比铜丝和塑料皮硬得多,用一次剥线口伤不了的。除非你的老A是不锈铁的,而且你剥的线不是纯铜,是杂铜甚至铁丝,那就没办法了。说实在的,我对老A没什么好印象,都是别人代工的,价格贵了一倍以上。

网友B:
仔细看了下,钳子上印着40CR,应该是材料标号,按常规叫法是40铬,这种钢材并非不锈钢,而是调质钢,典型热处理后硬度是HRC33-38 ,最大HRC38-43,硬度偏低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钳子上印着40CR,应该是材料标号,按常规叫法是40铬,这种钢材并非不锈钢,而是调质钢,典型热 ...

厉害!佩服!

网友:
用的史丹利的黄炳的  两把用来很多年了

网友:
要买厚点的,中间那个大螺丝间隙大,太薄的扭电线时会错齿。尖嘴钳老虎钳带剥线的之类的顺手些。剥线多直接上剥线钳,效率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钳子上印着40CR,应该是材料标号,按常规叫法是40铬,这种钢材并非不锈钢,而是调质钢,典型热 ...

牛13,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便宜,二十几接近30

这个价位如果用一次就坏,那质量也忒次了。

网友:
俺在咸鱼刷了很多次这个东西都忍住了

网友C:
这种剥线钳,很不好用,实测缺点如下。
1、薄皮的线,很容易伤线芯,尤其是多股线,20股的剥完剩15股很常见。
2、厚皮的线,由于剥线动作是钳子往外撇不好受力,等于加了一个费力杠杆,手腕很难用上力,很累。
3、由于不好用力,自然也就不好把握方向,很容易导致问题1、且单股线时,也不好用,由于方向不好控制,就会出现受力不均,一边没剥到塑料皮,一边已经吃到线芯了,导致剥不动。
4、一般都是很薄的铁片,强度不够,很容易出现钳口不在一条线,而且,这钳口切口是分边的,不是在同侧,很明显会导致剥线时只有一边钳口受力切断线皮,另一边只是压住打酱油,受力分析一波,明显就是单侧的切入线材,更容易导致1、2、3问题。

剥线是看工况的,就这个钳子能使用的工况,鸭嘴钳可能更适合,(这种适合细线,基本3mm以下,非常好用)

网友:
6寸水口钳剥任何线,从不用这种

网友:
8楼讲的有道理,这种剥线钳是剥铜线的。不能剪铁丝或者比钳子还硬的东西。

网友:
一个国产无名小牌子,你的期待值也太高了,这种都是注册了以后,贴牌让厂家生产的

网友:
到浙江去了解下就全知道了,我就在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剥线钳,很不好用,实测缺点如下。
1、薄皮的线,很容易伤线芯,尤其是多股线,20股的剥完剩15股很常见 ...

就是啊,就是看到它功能多才入手的,要不然,哎呀,我们在外面做活路的不止一把钳子,有时候压端子,一把钳子,压乃帽一把钳子,就是看到这钳子多功能,才不想带那么多工具,没想到这么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