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如何看燃气灶聚能环是否节能?

楼主(2025-07-21):
早在2005左右 外面摆地摊推聚能  用一杯水两杯水做左右灶做实验 确实用了 聚能环要比没用聚能环烧的快
(室外空气流动大?)

1  这个是早期的  包括现在很多大厂都使用这个。

2  这个是第三方的,非原配的。实际存在的问题开大火。会导致燃气燃烧不会全一氧化碳中毒,特别是冬天,会引
发事故,网上有评测  说是根本不节能

锅和聚能环之间空隙少 快挨在一起了。

3  这个是原厂自带  孤形的 考虑到那个氧气匹配的情况,能达到节能的效果

网友:
燃气灶聚能环是个引起争议的产品,具体是否节能要看使用的场合,如果是在空旷的室外或者环境中风大,使用聚能环的确有明显的效果,反之在室内的话,使用燃气灶聚能环可能导致安全事故,尤其是通风不良的场所。另外多个厂家在生产这类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是发明专利,有的不过是产品包装专利而已。

网友:
聚能环现在燃气灶生产厂家也开始使用了,说明应该是有效果的吧。

网友:
室内做饭都开着排气扇,抽烟机,没啥大事

网友:
应该有作用吧

网友:
聚能还是有点用的,将热量圈在中间了。

网友:
把逸散到大气的热量改为加热这铁圈了而已

网友:
说白了就是把火围起来,热量不容易向外辐射,肯定有用,但包太牢空气不流通燃烧不充分反而浪费气还不安全。另外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煤气灶的锅架包围度已经高多了,说明厂家也有借鉴,只是还要考虑空气流通,不会包这么严实

网友:
空气气道如果设计时考虑到了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装!!!

网友:
我也想看下测试结果

网友:
我普通的煤气灶,买了一个聚能环,1只要一个菜炒久一点,火就会由蓝变黄,应该是氧气不足吧,后面不用它,火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