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频冰箱夏天压缩机过热噪音过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5-07-21):
解决办法很简单,采用220V,808025轴流风扇,主要是这个风扇采用交流供电无需复杂的外接电源,大小也刚好能塞进冰箱!不用风扇时压缩机温度在60℃以上,风扇使用后压缩机表面温度降到50℃左右,噪音明显减小。

网友A:
标题是空调,内容为冰箱!真够可以的

网友B:
我是来偷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空调,内容为冰箱!真够可以的

哈哈,刚发帖发个半头家里来客人了。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偷笑的。

哈哈 见笑了啊  开心就好!

楼主:
采用快恢复45℃温控开关串联轴流风扇,是最直接的一种控制方式。温控开关用铜片加704固定在压缩机外壳上,经过几天试验效果很理想。将此经验分享给同样需要的人。

网友C:
加大风扇温度是不是还能降

网友D:
明显是破坏厂家计划性报废方案的。
办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E:
可以啊,学习了,自己开的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风扇温度是不是还能降

是的理论上完全可行!只要是空间足够装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学习了,自己开的孔么

磨机挖的孔,薄铁皮很好开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破坏厂家计划性报废方案的。
办法不错,值得借鉴。

主要是压缩机高速运行时候那个低频震动的噪音让人不舒服,温度降下来后噪音明显改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分享下这个改装经历。

网友F:
压缩机温度下降,噪音也下降的原理是什么?你用设备测量过同一时间的噪音水平吗?还是仅仅是一种主观感觉?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机吧,估计电机也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H:
声音应该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缩机温度下降,噪音也下降的原理是什么?你用设备测量过同一时间的噪音水平吗?还是仅仅是一种主观感觉? ...

冰箱变频的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反正噪音没有变大确实能感觉小很多,那个风扇也很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机吧,估计电机也还是有问题的。

全速工作和不是全速声音还是不一样的,电机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缩机温度下降,噪音也下降的原理是什么?你用设备测量过同一时间的噪音水平吗?还是仅仅是一种主观感觉? ...

冰箱冬天工作的时候的噪音跟夏天比起来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不能不说跟环境温度有关系,目前能做到的是改善压缩机环境的问题,就目前事实情况来说,确实噪音小很多。没有专业工具测量只能是主观判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冰箱冬天工作的时候的噪音跟夏天比起来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不能不说跟环境温度有关系,目前能做到的是改 ...

发这个帖仅供参考,愿意折腾的坛友可以试试,权衡下利弊(噪音、耗电、安全、延长压缩机的寿命等等方面去综合判断),我们普通用户能做改善的条件很有限,使用环境定了后也只能从压缩机这边入手了。愿意折腾的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声音应该不是很大

这个应该是一般的正常噪音,只不过我是想它更安静一点。但是目前这个天气这个气温人坐在这冰箱附近,听着那个噪音不小,旁边一个米家普通的定频冰柜的平稳运行后噪音比这个冰箱的噪音小很多很多。冰柜的那个不仔细听还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