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铜封帽DIY:空调加氟失误应急修理

楼主:
家里有台R22老空调,从5,6年前就开始慢慢漏氟,一直排查不出原因,自己动手每年加一次氟,30块用一个夏天也没啥大问题。

去年加过2瓶,这几天感觉又不给力了,准备加氟拿出工具开始折腾,例行开始刷洗洁精,观察泡泡,发现是加氟口有慢漏,先加氟再处理。
加了三瓶后封口,一个不心封帽掉下三楼,赶紧下楼找了半天,没找着,回来看着嘶嘶轻响的加氟口,郁闷啊得赶紧堵上。

找到一个2分快接头螺母,黄铜棒车下一小片:

铜片一面镀上锡,然后涂上焊油热风枪吹:

观察一下焊缝有无气孔,似乎没什么问题:

黄铜就是很容易焊:

找个氟胶圈,放到密封面上,这样不用拧太紧应该就行了,之前是用生料带、厌氧胶,都不行会慢漏。

套个指套扎紧,要是还漏的话看来得用紫铜锥形垫片密封了。

楼主:
又花了不到十元,买了点备用件,这次要确保解决加氟口慢漏的问题。

淘宝是真的挺方便

楼主:
当初帮我装空调的师傅,3楼作业未系安全带,
我当时挺不放心的,就拿了高空作业安全带要求他穿上,可能他不太高兴吧,
然后他装好的时候,看着他把每个螺母锁紧后,又往回转了半圈,问他为什么这样操作?
他说空调都是这样装的,然后我信了。。。漏氟以后我一直以为是交换器有沙眼之类的,
最后才发现高、低压管接头都是慢漏,这师傅真是太坑了。

网友:
定频机还是换了吧,我家那台没坏我都想换了他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初帮我装空调的师傅,3楼作业未系安全带,
我当时挺不放心的,就拿了高空作业安全带要求他穿上,可能他不 ...

网友A:
我一直都觉得安装空调的修空调的很坑,我也是,上次修空调上来先放制冷剂,坏的流脓,搞空调的就是赌你没法去安装位置,赌你不懂,卖配件的都是卖差配件,两年就坏的,千万别用他们提供的配件,就是计划性报废的配件,我有买配件的地方,给的配件就是很差的,两年必坏

网友:
还在用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初帮我装空调的师傅,3楼作业未系安全带,
我当时挺不放心的,就拿了高空作业安全带要求他穿上,可能他不 ...

现在修空调的都故意这样,每一二年挣个加致冷剂的钱。我早就开始加完致冷剂后自己把并帽再拧紧,至少二年內不会缺致冷剂

网友:
有种不用放氟就可以更换气门芯的工具

网友:
家用空调慢漏一般是接口没有拧紧,车辆上的空调慢漏通常是高温导致的密封圈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觉得安装空调的修空调的很坑,我也是,上次修空调上来先放制冷剂,坏的流脓,搞空调的就是赌你没法 ...

如果是R22,那是太坏了。
如果是R32,那要看情况了。

网友:
我一直不明白,两根出来的铜管保温棉外面缠白色塑料条,为什么不缠到根部,都留下10多cm不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空调的都故意这样,每一二年挣个加致冷剂的钱。我早就开始加完致冷剂后自己把并帽再拧紧,至少二年 ...

他们能赌到加雪种一定会找他们?   我的格力11年了,还不用加雪种。  好像人们的空调加雪种是很常见的事,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花了不到十元,买了点备用件,这次要确保解决加氟口慢漏的问题。

这个不能用在截止阀上。
我去看了,商品评价里说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能赌到加雪种一定会找他们?   我的格力11年了,还不用加雪种。  好像人们的空调加雪种是很常见的事, ...

前几年我又见过那个装空调的师傅,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弄,他原话是这么说的:要给后面的人留口饭。

我真的无语,以为哪里对不起他才会坑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年我又见过那个装空调的师傅,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弄,他原话是这么说的:要给后面的人留口饭。

...

打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