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能源汽车电池健康自测及充电损耗

楼主(2025-07-21):
入手了纯电汽车,虽然糟心,但自己折腾的脚步不能停下,今天针对电池健康进行讨论,电池健康度车企普遍不会让车主了解,而电池健康情况又非常重要,目前行业内默认的充电容量法检测电池容量,虽然不是很准确,但也可以作为参考,或者说是一种比较容易的方法。

这是自家的7KW充电桩,布局如图
对近2次充电情况分析,数据如下

国网APP电量情况

充电桩电量情况

一、充电效率

7.19充电测试,大概冲了2小时,从20%多冲到30%多(峰值充电贵,仅测试2h)
7.20 从00:06开始充电,充满结束(充电桩记录时间为预约时间)

效率计算

7.19国网用电11.77度电,充电桩显示冲了11.51度电,折合充电效率11.51/11.77*100%=97.79%,这个效率是相当高了
7.20的充电效率40.52/44.99*100%=90.06%,属于正常水平。
这里提出第一个问题,充电效率为何会相差这么大?

二、分析问题
充电桩显示的电量是充电桩输出的电量,还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BMS上传数据)
个人认为充电桩显示的电量是BMS数据。因为电表到充电桩的线路是固定的,线损也应该是固定的,也就是电表到充电桩的效率也是固定的。
为了证实这一点,先来计算下24m 6mm^2电线在32A负荷下的损耗有多少。

1、线损计算依据

这个计算公式只有考试才会用,日常看着头疼,还是查手册吧

2、线损计算

参考这个数据,6mm^2铜导线在60°温度下,交流电阻为3.467Ω/KM,折合3.467mΩ/M,24米单相线路内阻为3.467*24*2=166mΩ,32A电流下的损耗为32*32*166/1000=170W,假设电源为220V,功率因素取1,则线路效率总功率为220*32=7040W,线路效率为(7040-170)/7040=97.59%。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神奇的一幕,计算值居然和7.19实测值基本吻合!

没道理啊,按照这个计算方式.7.20的效率是无法解释的。充电桩是恒功率7KW,快充满时才会降功率,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运行在7KW功率下,线路效率应该是固定的才对,就算有误差也不会误差几倍。
难道7.19没有充满,或者拔枪太快?导致充电桩没有保存BMS数据,最后显示的是充电桩自身数据?

3、数据分析
先假设充电桩电量有2套数据显示方式,优先显示BMS返回数据,如没有收到BMS数据则显示充电桩自身数据

7.19数据和充电桩自身数据吻合。
那再来看7.20的数据情况。
BMS数据必然还会包含充电桩至汽车的线路损耗,还有充电机的损耗,理论上充电机(大功率整流模块)损耗会比线损高。
①线损
线路长度24+10米,按照上述计算方法,线路效率为96.89%,
②充电机
充电机效率未知,效率差额96.89%-90.06%=6.83%,就暂且算在充电机效率和电池均衡上吧。
目前推测出的结论,充电桩综合效率在90%左右(线路长度不要差太多时),包含充电机效率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意外拔枪,充电桩显示数据为输出电量,效率较高。
以上推测要想证实也比较容易,多测试几次充满和意外拔枪,对比数据就可以了

三、写在最后
从满充的综合效率来看,充电效率在90%左右,也就是50度电池包,理论用到SOC 0时,从电表端需要用55度电。
而我7.20的数据是28%-100%,我的电池包57度,根据SOC应该是冲了72%电量,折合0.72*56=40.32度,和充电桩显示的40.52度基本吻合,符合我说的第一种显示方式。
为了排除BMS欢乐数据或者不准确,电池健康度应结合电表端电量和BMS数据综合判断。
电池健康度应符合:BMS充电数据=电表端电量*0.9=(100-SOC剩余电量)*电池包实际容量
上式中,BMS充电数据、电表端电量、SOC剩余电量(越低越准)均可收集,按公式即可计算出电池包实际容量

补充内容 (2025-7-29 21:25):
今天突然想到,充电桩没有网络功能,我手机里看到的充电数据,是汽车4G网络上传的数据,那大概率是汽车BMS采集到的充电数据。

楼主:
另外,电池容量并不能直接说明电池健康度如何,内阻也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容量没有衰减,内阻变大一样干不了活,所以电池健康度检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容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

网友A:
买个obd,蓝牙连到手机,app可以显示每节电芯的电压和充放电记录,那个Ah数据才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obd,蓝牙连到手机,app可以显示每节电芯的电压和充放电记录,那个Ah数据才是准的 ...

某宝找过,OBD检测只有老车型或者燃油车支持,新出来电车不支持

网友:
看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B:
线损居然上百瓦了

网友C:
充电桩显示的是流过充电桩的电流,或者是流过充电桩的度数。
慢充桩,充电机在车上,慢充桩只是提供了一个接口。慢充桩与车机通信,只有1根PE线,就是告诉车机准备好了,没有其它数据来往,BMS信息传不过去。

你测试的两个不同时段充电效率不一致,有可能是电压的问题,某时段用电的多,电压可能被拉低了;某时段用电设备少,电压可能就升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找过,OBD检测只有老车型或者燃油车支持,新出来电车不支持

周岁的比亚迪海豚OBD车载诊断系统数据记录1W多公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05433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桩显示的是流过充电桩的电流,或者是流过充电桩的度数。
慢充桩,充电机在车上,慢充桩只是提供了一个 ...

前面一段有一定道理
不过很后面一段关于损耗不敢苟同,电源电压波动只有几伏特,线路参数是固定的,24米的线路损耗也不可能达到10%

网友D:
去外面的充电机上测几次,最准。
而且测出来其实也没啥用,日历寿命损耗一直都有,干脆放心用吧,不知更愉快。
另外你这个线就有34米了,好长。充电桩到车咋需要10米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损居然上百瓦了

所以说,线路长建议加粗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外面的充电机上测几次,最准。
而且测出来其实也没啥用,日历寿命损耗一直都有,干脆放心用吧,不知更愉 ...

车位左前侧靠柱子,而车充电口在右后侧,理论上6-7米线就够了,无奈官方只有5,10米两种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一段有一定道理
不过很后面一段关于损耗不敢苟同,电源电压波动只有几伏特,线路参数是固定的,24米 ...

确实达不到10%。简单算了一下,即使电压低至210v,线路损耗也不过184w,效率仍然超过97%。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充电桩和电表计量方式不一样,导致的精度差异?电表是用的电阻计算电流,算是直接计量;而充电桩采用的是感应计量(我拆过的几个充电桩都是感应线圈计量);这两种方式精度应该有比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电流变化较大时,感应计量精度要差一些。
等车辆快充满了,电流变的小了,充电桩的数据就开始出现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达不到10%。简单算了一下,即使电压低至210v,线路损耗也不过184w,效率仍然超过97%。
那么有没有可 ...

有道理,交流电度表精度有要求,充电桩理论上没有电度表精度高。
话说交流电流采样,我见过两种,一种传统的CT电流互感器,还有一种是才出来的光感电流传感器(类似光纤绕在一次设备上,电流对光信号产生影响,从而可计算出一次电流)

网友:
电池健康度就是厂家搞出来糊弄车主的东西,国家应该搞一个像公平秤一样的东西,这东西又不复杂,大家觉得去厂家检测不准就去公平秤量一下

网友:
这可以与电车厂合作了

网友:
你们谷电多少一度?我们这里0.44,听说南方电网还有0.3多的谷电,非常羡慕

网友:
环境温度影响车载转换器散热(效率)、电池温度是不是也要考虑?

网友:
电池健康度不用车主操心!车辆检测站年检的时候电车会给你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