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二个微波炉高压二极管通用吗?

楼主:
美的变频微波炉变频板二极管坏了,不知道这二个通用吗?价格相差很多

网友:
不通用啊!一个是普通定频高压二极管。一个是变频板用高压二极管。

网友:
应该不通用吧。

网友:
不通用,你查一下数据表,变频的是高频整流管,快恢复类型的。普通的高压二极管是工频整流二极管,工频的用在高频上由于结电容太大反向恢复时间慢,发热严重+耦合电流过大,自身损坏+牵连前后级电路。查清楚数据表,有些型号不同但参数近似则可以使用。

网友:
变频板用高压二极管

网友:
不通用啊。一个是普通定频微波炉的高压二极管,,一个是变频微波炉的肖特基二极管。。性能完全不一样

网友:
高频可以代换低频,反之则不行

网友:
微波炉用的都是高压二极管,普通的万用表没法量

网友:
变频的,这微波炉也越来越高档

网友:
变频微波炉用快恢复二极管,工频的不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按照原机上的2极管参数来选择,就是额定频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3项都等于或高于才行~之前换过~型号UHV M8 350,~可能SHV的频率低?CL的差不多?

网友:
变频不好修吧。我家里也是买的美的的变频微波炉。已经十年了,但是用的不是很多,目前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