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手头电池有点多,想买个6S的平衡充,求推荐必坑

楼主(2025-07-21):
要求不是很高。手头的充电器电流小,充的慢。想加快充电速度。

先想着,买个航模用的充电器,自己做个18650和21700的串联电池盒。然后串联充电带平衡。

搜了下价格,貌似都是过百。只有老款的B6,差不多70的样子。搜到有第三方固件,但是需要自己刷机,还要买刷写器,也不知道现在卖的B6,是不是适用的单片机。

手头有个30V5A的直流电源,不知道可不可以买个锂电主动均衡板,一边充电,一遍均衡?比如6串18650,用直流源输出1C电流,电压25.2V这样用。

貌似HOTA T6是不是最低的,不需要折腾的6S平衡充?

网友A:
D6pro用的多卖的多,要方便可以A6 A9,A6每个电池独立充电,B6 D6都是串充带平衡

网友B:
我有个闲置的B6PRO,要不。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闲置的B6PRO,要不。50吧

买好T6了,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D6pro用的多卖的多,要方便可以A6 A9,A6每个电池独立充电,B6 D6都是串充带平衡 ...

收藏了T6.然后PDD推送了券。买了一个。抽空做个OBD接口的充电器,用电包给4轮电瓶补电

网友C:
你这又不是电池组,散装的,并联起来充就好了!
弄个5v40A的led平电源,电压调到4.2v,几十个电池并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又不是电池组,散装的,并联起来充就好了!
弄个5v40A的led平电源,电压调到4.2v,几十个电池并上去, ...

5V的电源有。

折腾,想做个4S的PD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