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外胎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2025-07-21):
这个外胎是不是装反了?这个胎纹的中暗含的箭头指向后了,不是应向前的么?买来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A:
这外胎前后还有朝向的?我刚给我儿子自行车还了内外胎,完全没注意这个..............

网友:
应该侧面有箭头的

网友:
有胎毛吗?有就是正

楼主:
像这样的指向前方?

网友:
肯定是反了。

网友:
轮胎没表示抗议,骑吧

网友:
记得小时候在雪地里踩拖拉机印,你这个纹路反了

网友:
明显装反了,不过山地或者通勤影响可忽略不计,竞速就要调过来。

网友:
胎纹类似与箭头与滚动方向应该一致,
轮胎的侧面也有安装指示箭头。
反装不过是多消耗一点体力,如果不骑长途,
貌似也没啥影响。

网友:
买来就是这个样子,应该是普通的自行车,专业的自行车技师应该不会犯这个错误。

网友:
自行车外胎花纹无所谓了,倒是看到拖拉机的胎纹(驱动大轮) 是楼主这样的(好像比较重要?)。

网友:
涨知识了 第一次听说轮胎还有朝向的

网友:
看轮胎滚的方向,装反了

网友B:
看胎花好像是反了,看看侧面一般也会有箭头
如果车胎上没的明确的箭头标注,就看胎花

但我确实也认为像自行车这种低速交通工具真得没必要区分那么明确

网友:
侧面箭头 一般会有 front 提示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外胎前后还有朝向的?我刚给我儿子自行车还了内外胎,完全没注意这个.............. ...

轮胎确实有方向,装反了不好,但是这个一般人还真直到的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胎花好像是反了,看看侧面一般也会有箭头
如果车胎上没的明确的箭头标注,就看胎花

确实是有区分的,以前骑普通车不怎么注意,后来骑山地车的时候才发现。但是具体原理和有多大的影响还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有区分的,以前骑普通车不怎么注意,后来骑山地车的时候才发现。但是具体原理和有多大的影响还真不 ...

为的是排水排泥吧,但对于低速自行车来讲,影响有多大咱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的是排水排泥吧,但对于低速自行车来讲,影响有多大咱就不知道了

昨天我看了我的后轮胎,发现那个修车店的家伙还真的给我装反了,换轮胎的时候我还提醒他了,只有自己动手再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