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坛友来,2.4彩屏AT版C245C210控制板送发热芯

楼主(2025-07-21):
2.4彩屏控制板AT版简介
一、硬件部分
硬件易组装设计,尽量满足DIY需求,采用国产M4核心32位高速单片机,高精度零漂运放,50A大电流NMOS,高速功率管驱动电路,贴片蜂鸣器,双路降压供电,2.4IPS彩色插接显示屏,兼容2.0IPS彩色插接显示屏。主板整体器件耐压用40V,工作电压为DC12-32V
主板尺寸92mm*35mm,配合本店专用面板,适合105*49铝合金外壳(本店自开模生产)。主板航空插头可切板飞线连接,更加方便DIY
二、功能部分
系统以DIY方案设计,可玩性更高。具有C245C210T12自动识别功能,支持时间休眠 、低电平休眠(休眠座)、 按键休眠唤醒,支持换芯保护、电流检测、过流短路保护、PID参数调节、功率限制、中英文界面等,独有电源自适应功能。可设置电池模式对电池进行专项支持。支持三主界面显示(曲线、简洁、码速表),其中曲线界面主题颜色可高度自由定义,开机图片、休眠界面、无工具界面、换芯保护界面可通过串口工具自由更改。具体详见使用说明。
三、电压及功率
    控制板工作电压范围DC12V-32VT12使用DC32V时功率130WC245使用DC24V时功率220WC210最大功率60W,具体功率与烙铁芯阻值和电源有关。本控制板支持在DC12V-24V供电时支持此三种烙铁芯,建议选用合适电源,在烙铁芯标称功率范围内使用。

网友A:
真便宜,可惜已经有了开博尔。。。

网友:
坛友福利 有需求就会有更大的市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便宜,可惜已经有了开博尔。。。

开博尔 不是做数码播放器的吗?

网友:
这个好,可惜自己原来做了一个T12的,凑和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博尔 不是做数码播放器的吗?

记错了,是极博星,都有个博字

网友C:
这款有全套的吗?220V供电的

网友D:
不错,是AT32单片机麽,雅特力的?

网友:
AT版C245C210控制板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有全套的吗?220V供电的

可以做全套,外壳电源我们这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是AT32单片机麽,雅特力的?

对 AT32  M4

网友:
全套加外壳电源多少钱呀?

网友E:
请问JBC和国产的C210烙铁头最大功率能到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JBC和国产的C210烙铁头最大功率能到多少瓦?

功率不做限制,可以调节。国产有的JBC头可以干到270W, 210常规80W 这具体与烙铁芯阻值有很大关系

楼主:
还没上车的赶紧哈。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老铁支持。现已升级了固件,最新固件号为0725,针对c245烙铁芯重新校准了默认数据,请7月25日之前购买的老铁根据教程升级一下最新文件。

网友F:
这个好,能报一下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能报一下价格吗?

店里有对应的套餐,进去看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坛友来,2.4彩屏AT版C245C210控制板送发热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