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五金/塑料件水最深,最难判断性价比?

楼主(2025-07-21):
现在不都适老化改造吗,家有老人,安几个扶手。

约十年前曾经买过一根1米的三无产品,用在楼梯转角处,75元。类似这样:

现在大概老龄化日益严重,家庭购买多了,变50元了。

但是牌子货是贵2倍的,要100出头。这回分购两种,拆开,滴检测液:

外径都是35mm,牌子货不锈钢管30mm左右,写明201的。三无细一圈,25mm,而且冒充304。两头焊死了,钢管厚薄差异未知。三无估计也厚不了。

三无的35mm外径靠ABS塑料套管补齐,上为牌子货,下为三无,明显厚一圈:

原先担心塑料也不行,不过闻闻都没有味道,酒精擦都没有掉色情况。塑料的加工质量感觉差不多,细看都略显毛糙。那么成本差异就体现在不锈钢管了。

1.懂行说说,Φ25和Φ30差一倍价格?

2.这种三无扶手能用得住吗?这回是卫生间啥的,比较潮。

3.塑料件比不锈钢还乱。爱丽思,得力,禧天龙啥的,比PDD那些贵几倍,但是风吹日晒最多变黄,不会发脆。然而新的时候,如何判断塑料质量?

谢谢指教!

网友:
家用干燥的地方201够用,沾水潮湿的地方像卫生间还是尽量上304的,201长时间潮湿还是会慢慢有锈迹
塑料就不懂了,类型太多

网友:
厕所安装镀塑的不好吗(防滑还不凉)?湿度大304照样生锈。

网友:
应该买至少304不锈钢的。

网友:
再大的牌子也在想节约成本

网友:
便宜无好货,一分钱一分货,人不识货钱识货;不怕价格高和低,就怕货比货;还是多比较几家,几个品牌,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市场监管局 摊手

网友:
十来年前囤过所谓外单的纯不锈钢扶手, 估计是304或者201,没测试,直径4厘米,40-60厘米长的,杆子中间带磨砂防滑纹路 ,整体有份量 ,每边好象是要上3个螺栓的。现在一看,还是稀缺货了,一直囤着在。想要所谓的高品质,估计买贵的正规产品会可靠

网友:
可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买的不如卖的精

网友:
塑料使用时间长了容易老化断裂,如果被太阳晒还会加速老化。

网友:
自己家里用就用个安心吧

网友:
便宜没好货,贵的也可能是上当了

网友:
最好用塑料的,

网友:
我觉得这种只要材料够结实就行,无所谓什么材质,但是相反的那些薄铁皮的,就算是最高级的不锈钢,我也觉得不靠谱,毕竟是要受力的东西

网友:
称一下金属材料的重量,估算一下金属材料的成本差异,结实是第一位的。

网友:
以前是一分钱一分货,现在贵的也不一定是好货。

网友A:
长期用的几百块钱的东西,而且是老人安全保障用的,那就不要考虑价格了。

你打算用10年,摊到每年,也就是每年花10元和花20元的差别,差这点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用的几百块钱的东西,而且是老人安全保障用的,那就不要考虑价格了。

你打算用10年,摊到每年,也就是 ...

问题是贵的也未必好啊。拆开后感觉做工用料差距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