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来无事DIY一个简易场强表,用来测试对讲机发射功率

楼主(2025-07-21):
场强表是一个便捷测试对讲机有没有发射功率的东西
清单:
1. 85C1型 100uA电流表*1
2. 1N60检波二极管*2
3. 1nF电容*1
4. 47nF电容*1
5. SMA内螺内针连接线*1
6. 83*81*56防水盒*1
材料成本十几块

----------------------上图------------------------------

做好的样子

原理图

开孔和焊接原件

天线座糊上

END

网友:
这东西的中心频点是多少呢?U V 通吃?

网友A:
效果怎么样?我以前调FM发射器末端,苦于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1K换可调更完美

网友B:
哈哈。怎么不试试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我以前调FM发射器末端,苦于没有这个东西。

要求不高的话, 一个瓷片电容一个检波二极管,天线用软线,接万用表电压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我以前调FM发射器末端,苦于没有这个东西。

还不错,如果把电阻换成可调的,还可以控制接收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怎么不试试效果呢

不懂怎么传视频

网友:
U/V对讲机用

网友:
看似简单,很有学问

网友:
现在感觉无线电这块特别不容易搞,也学不明白
受干扰因素太多了,频率越高越搞不明白

网友:
做好了怎么用,测谁的场强?

网友C:
这个感觉是专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感觉是专业的东西

另外,是不是可以定向或者找发射源,就是找间谍的那种,原理是否相似

网友:
以前用2AP9二极管做过,天线直接用一根粗铜丝,如果是检测某一频段加一个线圈和可变电容谐振回路灵敏度提高不少。

网友:
不如买个泉盛K5对讲机,然后刷个带场强测试的固件

网友:
楼主是玩无线电的吧,这个有点专业了

网友:
看着好像很简单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