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路由器之重启器验证电路

楼主(2025-07-22):
网上买了路由器重启器,(我这边的路由器由定时器控制着,每天重启,买这个是给我妈那边用的)到货之后不知好坏,因为是24小时左右的时间重启,时间间隔太长,而且断电时间很短,一直盯着它验证不太现实,怎样用简单的办法验证呢,想了一个办法,用面包板临时搭建一电路,分享出来大家探讨一下,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在发图之前,还得吐槽一下拼多多,为什么呢,因为先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重启器,结果到手一看,那是什么重启器,就是一个直连的插头转换器,找老板理论,老板心知肚明,直接就说退款吧,马上退款不退货解决了。真不知道老板图点什么,骗住一个算一个吗,还是为了拼量,但是,退货了还能算量吗?搞不懂。
后来又在淘特上买了一个,看着中间那个方块比较厚,里边应该有东西,测量也不是直连,为了验证重启功能,所以搭建了电路,废话少说,上图了。

此处插入验证结果说明,照片在77楼,谢谢各位关注本贴!

有关拆解帖子--拆解路由器重启控制器并绘制内部电路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072&fromuid=473544

先上拼多多上买的这个,一看中间那个方块好薄,里边就不像有元件,一测果然是直连,退款不退货解决,因为是退款,订单记录就没有了,不能晒店铺了

下边个是淘特上买的,这个中间方块比较厚,里边好像有元件,测量也不是直连的

只是没有任何文字,光板

这面也没有文字

这个可以晒订单

搭建的验证电路,蓝色灯亮,黄色灯不亮,代表重启器持续供电,没重启动作

重启器一旦断电,蓝色灯灭,黄色灯亮并保持

重启器断电后又来电,蓝色黄色都亮

下边是原理图,主要器件是可控硅,用它就是因为它能保持住重启的状态不变便于观察。

只要重启,测试点就是重启器的输出点为0V,三极管不通,可控硅通过R2触发导通点亮黄色LED

重启后又来电,根据可控硅的特性,黄色灯状态不变,蓝色灯点亮,蓝色黄色LED都亮。

目前等待验证中,结果到明天半夜才能得到验证。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所以为啥不买个自带重启或者能刷机的路由- -

网友:
几点钟断电不知道,断电持续多少时间不知道,也就知道曾经断过一次,要是断电两次以上也不知道。
花点时间学下单片机吧,有这发帖的时间代码都写完了。采集下掉电上电,上传云,一目了然。

还有,方便老年人是个伪命题,要给老年人找些事做

网友:
现在很多路由器不是可以设置定时重启么

网友A:
为咋没事重启它干嘛?省电嘛?

网友:
用继电器+按钮+指示灯更简洁

网友:
为什么要重启路由器?我都好几个月连续开机着,有必要重启吗?

网友:
路由器的日志里可以看到吧

网友:
现在的路由器功能很多了。

网友:
PDD买过一个,是真的,拆开里面有电路板和8脚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咋没事重启它干嘛?省电嘛?

据说重启会让网速变快。。。。。

网友:
路由器自带重启功能,我经常在用

网友:
买一个智能插座设置定时开关不就可以了

网友:
正好需要DC插头插座,可以买个回来退款不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重启会让网速变快。。。。。

几个月不重启的,没感觉到慢哈

网友:
家里路由器自带重启功能,设定每周六凌晨3点重启一次,但我从未去验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咋没事重启它干嘛?省电嘛?

清空缓存,让路由器恢复性能

网友:
等待楼主的验证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咋没事重启它干嘛?省电嘛?

重启可以清空缓存,提高速度。

网友:
好几年前,有一次小区通知供电检修,在停电前我看了一下路由器接口,运行时间300多天,后来因为经常调整设置,就没那么多天了,但连续工作几个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