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有办法校准吗?

楼主:
对同一节锂电池测量,136B+的读数比另外两个低,有办法校准吗?

===============================
后续更新。。。
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议,手头上没有基准源,但我有4块表呀,只有136B+的读数明显偏低,所以我才怀疑它有问题。
今晚拆开,找到标记DC的可调电阻,调整了很久,读数终于接近了,说实话真的很难调,因为拆了后盖后万用表就没电了,只能用胶带把导线粘上去,也不稳。
最后,附上效果。

网友:
你没有电压基准,咋知道哪个不准?如果是另外两个不准呢?

网友A:
要看线性,线性均匀的,校准任意一个电压后,其他时候都很准,有些表线性并不佳,你不能觉得这个电压偏小,就想调大一些,例如40.00v这个量程,或许在20.00v时是最准的,然后越往下误差越偏小,10.00v测量出来可能就是9.95v,5.00v测出来可能就是4.90v。然后越往上误差越偏大,30.00v测出来可能30.10v,35.00v可能就35.18v等,都有可能,你要在该量程内多测几个电压,分析总体情况,否则容易出现低电压调准了高电压误差大,高电压调准了低电压误差大,实际就是西瓜芝麻都丢了。

网友:
假设你另外两个准的话,你这个136B误差也太大了,到了三位半的0.5%临界点,属于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的地步,我的可接受范围是0.1%,如果到达0.2%我会用得很别扭,如果到达0.3%我会控制不了自己,一定抓去劳动改造,如果超过0.5%不用说,得马上进行器官移植心脏搭桥血管疏通

网友:
这三个表我更相信UT1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线性,线性均匀的,校准任意一个电压后,其他时候都很准,有些表线性并不佳,你不能觉得这个电压偏小, ...

这种情况老旧万用表见多了,超过10年的老表最常见的现象,属于分压电阻老化,2V档调准了,20V档偏低。20V档调准了,2V档偏高。分档调节只有极少万用表会有,大部分万用表都不具备,软件较准虽然可以调节各档修正比例,但也是属于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修正比例是等比增加或减小,但分压电阻老化导致测量误差不一定呈等比,所以如果分压电阻老化不明显,电位器调节一下或软件校准一下是可行的,但如果分压电阻老化明显,哪校准前就要先行动大手术器官移植,很多老旧万用表寄回厂家校准,其实也只软件调节了各档的修正比例,属于掩耳盗铃的行径,只要不更换老化的分压电阻,即便怎么调校,也只是让表面数据好看一点罢了,就好象一把称,称砣给磨损了,不可能我每10斤多给你一两吧,以前很多上门收破烂的,就是在称砣上做了手脚,增加了一点重量

网友B:
136B+可以校准的,背部我记得有3个电位器还是可调电阻,十字螺丝刀拧的,你找到直流的那个就行了,PCB有标注,但是你得有基准才行啊。

这3个表恰恰我这都有。

136B+用了N年了,以前校准过一次,当时显示和基准是完全一样2.499的,这校准一两年后显示2.498了,偏差不大,不错。
内阻仪也用了一两年了,貌似是最准的,T21L是新买的拿来备用的。

网友:
这个调了一个点也没用啊   要看线性度行不行的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136+校准比较简单,
136+的线性应该问题不大,我测试和坛友的帖子看基本可不用怀疑。
但你这表是否需要校准才是问题所在,线性和量程间差异不是一回事。你现在的信息还不足以支持这块表需要校准了。

网友C:
在合理范围内 没必要调整。

网友:
主板上有可调电阻,上面写着AC D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36+校准比较简单,
136+的线性应该问题不大,我测试和坛友的帖子看基本可不用怀疑。
但你这表是否需要校准 ...

人家是小数服从多数,多民主!两个表都是4.033  4.034,当然以4.0346为准喽,就是说有一个人说地球是平的,两个人说地球是方的,哪地球肯定是方的,错不了

网友:
136线性很好,你直接调电位器就行。
不过有必要调么,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网友F:
让不会修给你调吧,自己调还要买基准,买基准的钱不如再买一块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让不会修给你调吧,自己调还要买基准,买基准的钱不如再买一块新表。

有了基准就可以调别的表了,这么一来更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6B+可以校准的,背部我记得有3个电位器还是可调电阻,十字螺丝刀拧的,你找到直流的那个就行了,PCB有标 ...

看了一下你这个基准源要40元,都能再买一块T21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是小数服从多数,多民主!两个表都是4.033  4.034,当然以4.0346为准喽,就是说有一个人说地球是平的 ...

内阻仪公认的精度是可以的,而且T21L新买的,就136B+买了3年,估计元件老化导致漂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合理范围内 没必要调整。

三块表就它读数不一样,不能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是小数服从多数,多民主!两个表都是4.033  4.034,当然以4.0346为准喽,就是说有一个人说地球是平的 ...

我还有一块华博的钳表,也是跟另外两个一样的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