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雅尼H5头灯小拆解(看灯珠)

楼主:
买了一台雅尼H5头灯

这款头灯只配了一个绑带

旋开一头的盖子,可以充电。

旋开的开关

旋进去开关。

另外一头是电池盖子。旋开,可以拆出电池。

电池盖触点

桶身内部

桶身

四个螺丝固定的反光杯

拆开。

不错的灯板

反光杯,塑料,压盖塑料

灯板涂抹少量硅脂

灯珠

灯珠

灯珠

灯头

密封圈

复原

总的来说,这款灯,比较简单。驱动,集成在充电模块那一边。
改进的空间,很大,比如,可以新增一个笔夹,尾部增加磁铁(一机多用,工作灯~~~~~~)

网友:
可以换电池,这个好

网友:
结构简单,可能出问题的部件也就少了

网友:
看起来就很亮

网友:
放脑袋上时间长了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网友:
楼主多少米入的?

网友:
可惜不是铝基板,没看见驱动芯片。

网友:
这个头灯小巧,重量轻,戴着应该比较舒适

网友:
摩托手机好

网友A:
铝合金壳体的,散热比塑料壳的好多了

网友:
看看做工怎么样

网友:
这种灯珠5W功率还是3W功率起?这么说比我的别克大灯都亮。。

网友:
用起来脑门会不会感觉热热D?

网友:
筒身看了上去是金属(铝合金)的,也就值了,能更好地为LED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壳体的,散热比塑料壳的好多了

手电必须要铝合金的,塑料的看不上
楼主这个我也有,松美家买的,没有LOGO,到手40块,正白泛光的,亮度很高,可换18650电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电必须要铝合金的,塑料的看不上
楼主这个我也有,松美家买的,没有LOGO,到手40块,正白泛光的,亮度 ...

松美家的手电好像经常搞活动,有时候价格挺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美家的手电好像经常搞活动,有时候价格挺便宜

是啊,我都买了还几个了,2个用21700的G40,1个类似小直用18650的,最近又看中了一个3灯珠的21700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