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两款示波器国产探头对比,便宜探头少了啥

楼主(2025-07-22):
普源150M和市面最常见的便宜国产100M探头

直观的就是价格,目前有几倍的差距。当然也是和性能相对,从性能上值得这个差距。所以先看看做工。

勾子是最常接触部分。普源用了铜丝,便宜探头用了铁片冲压,耐用性差。塑料的硬度没有条件测试,但是显然看起来是普源的更硬。

线材是普通探头更粗一些,软度也够,普源这条太久已经硬了,不好比较。但是普通探头也算合格了。只是皮显然也不如普源耐磨。

接口部分普源用莲花造型,自创。普通用了泰克造型,显然和一些示波器更搭配,好看。

但是由于成本,旋钮应该使用廉价零件,很硬,和所有探头的丝滑感差距明显。好在不用常常调整,但是会不会自己变很难说了。

头部滑动钮同样,廉价感,手感不好。但是能用。这个价格真不要要求什么高级感。而玩具感意料之中。

最终是一分钱一分货。普通探头很适合要求不高的学生,维修师傅。作为耗材。
新探头就需要调,厂家省去了人工。

网友:
少了几十,几百的花费

网友:
看外观基本一眼就能分别

网友:
能用就行了,耗材

网友A:
看不出一分钱一分货。

我买过20元的银线P6100(反正什么兼容探头都是这个型号的),标称带宽100Mhz,从上升时间计算,200Mhz带宽是没问题的。同一根原价几千元的无源探头使用上没有区别。

起码对多数人的示波器能测的低速讯号,国产无源探头的性能都是及格的。我记得eevblog做过评测有过类似的结论。包括keysight现在的500Mhz无源探头,也是Made in China的。无源探头基本原理上没有什么很高端的东西。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区分好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一分钱一分货。

我买过20元的银线P6100(反正什么兼容探头都是这个型号的),标称带宽100Mhz,从上 ...

确实,信号频率不高,电压也不是太低的话,无所谓,差异就是手感和寿命了,但性价比高啊。

网友:
这种耐用品还是买质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一分钱一分货。

我买过20元的银线P6100(反正什么兼容探头都是这个型号的),标称带宽100Mhz,从上 ...

的确,凭眼睛是看不出来性能的,以普通500MHz无源单端探头看,论做工和耐用力科好于安捷伦好于泰克。论性能差别不大。国产在200MHz以下性能也都没问题。国产的以普源为例,也不是每个时期都一样,几年前出过一批做工很好的350MHz探头,后来做工有所下降。这个好多年没买过了,现在的新品质量不清楚,故不做评价。
30GHz以下的有源差分探头是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只要不是电压很高,内阻也不高,我一般把差分当单端用,不用接地,用起来很方便,但之前论坛上讨论的怎么测市电不能这么用,否则银子会让人心疼。这个范围里只有2个选择,泰克和安捷伦/是德,我更喜欢安捷伦的。

对于楼主所谓的
“直观的就是价格,目前有几倍的差距。当然也是和性能相对,从性能上值得这个差距。”
没看出楼主怎么看出来或测出来的。虽不知道楼主懂不懂怎么测试示波器探头但显然楼主是没有足够的设备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多台普源MSO5204示波器,用着很好,就是PVP2350的原机探头,BNC接口与机身BNC接口没多久会接触不好,碰一下就有波形,往后就彻底没波形,使用率不高也很小心,现在原机探头基本都换掉成几十块的便宜的探头了,没出过问题,到现在也没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B:
刚好示波器探头坏了,需要买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示波器探头坏了,需要买2个。

你的探头怎么坏的

网友:
正好有几副PVP2350探头,支持350MHz带宽。
有视频拆解此探头: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odaYJEaJ/
看视频觉得做工一般,能说得过去的也就是在350MHz范围通过指标,经过验证。400MHz衰减也不大。视频里说是因为贴片耐高压太弱,所以损坏的探头。
现在官网商店里300元一条全新PVP2350探头的价格。
实测结合此探头,在使用FFT的时候,400MHz以上能准确显示出频率区间,还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探头怎么坏的

接地夹断了,接地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地夹断了,接地时好时坏。

接地夹断了,重新接好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