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空调外机后节电显著

楼主(2025-07-22):
机子是小天鹅波尔卡,用了二十多年,用功率插座测了下耗电量,晚上十点开机到早上七点,温度设定29度,耗电3.6度,感觉太大了,用摄像头查看外机翅片积灰严重,决定进行沖诜。先用废旧木料搭了一个站立平台,用庭院冲洗器冲洗,冲洗后效果惊人。同样设定温度,8.5小时(510分钟),耗电只有1.3度。网上包括本坛一直说老空调费电,很可能是翅片积灰,外机散热不好造成的,冲洗后可有很大改善。

注意冲洗后不要马上开机,等几个小时后再开机。

附我另一台空调冲洗前后的对比照片https://www.mydigit.cn/thread-60107-1-1.html

网友A:
这个不拆外壳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拆外壳冲吗

不用拆,水对着后面翅片冲,会看到有脏水流出。

网友B:
我严重怀疑你瞎说,就这种老空调6.5小时 你告诉我用了1.3度电,要么环境温度低,压缩机启动次数少。

网友:
用空气压缩机吹,不水洗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严重怀疑你瞎说,就这种老空调6.5小时 你告诉我用了1.3度电,要么环境温度低,压缩机启动次数少。 ...

你可以怀疑,但是我实测的比较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严重怀疑你瞎说,就这种老空调6.5小时 你告诉我用了1.3度电,要么环境温度低,压缩机启动次数少。 ...

他说的是8.5小时!感觉老式风扇可能也要1度电了,不知道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空所压缩机吹,不水洗行不行?

当然可以,但要控制气压,只要不把翅片吹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严重怀疑你瞎说,就这种老空调6.5小时 你告诉我用了1.3度电,要么环境温度低,压缩机启动次数少。 ...

明显就是环境温度低。要是外面35度以上,什么高级空调也别省电。

网友:
空调外机的散热翅片不能用压缩空气吹,会把翅片吹坏,要用水冲,最好就是喷雾器冲,不能用高压水枪,也会把翅片冲坏。

网友:
不错,积灰确实是效率降低的因素

网友:
天气影响,不是清洗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严重怀疑你瞎说,就这种老空调6.5小时 你告诉我用了1.3度电,要么环境温度低,压缩机启动次数少。 ...

注意到说的是定的29度,这个温度可能就运行很少了,所以这么低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8.5小时!感觉老式风扇可能也要1度电了,不知道咋用的

盖轻薄的线毯或被单睡觉,一点也不觉得热。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网友:
直接拿水冲???

网友:
室外机是需要定期维护的,尤其是室外机的风扇,响声大也与风扇有关,我保养后就安静多了,节电不节电不知道。

网友:
就是清灰后散热效率变高了

网友:
我的空调外机都看不到,要先拆窗户,还要凌空踏过去,太危险了,不敢搞

网友:
这改善的效果太好了吧,差不多省了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