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米刷机工具 MiFlash Prime Edition 2024.08.01 (修改版),9008免授权免登陆刷机

楼主(2025-07-22):
小米刷机工具 MiFlash Prime Edition 2024.08.01 (修改版),9008免授权免登陆刷机。

小米 Mi Flash Tool 2023.4.14.0 的特点
    ●免授权刷机 (9008 EDL 模式)
    ●无需登陆账号刷机

文件名称:MiFlash Prime Edition 2024.08.01.0.zip
发布时间:2024.08.01
文件大小:95.5M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iwwzriTpijaJ6BVhiu3jA?pwd=8888
提取码: 8888

------------------------------------------------------------------------------------

步骤 1 安装驱动

1. 下载并解压刷机工具,双击“XiaoMiFlash.exe”运行,点击【Driver】弹出窗口后点击【安装】

2. 已经安装过的可以略过此步

步骤 2 手机进入Fastboot模式

在手机上操作 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 音量+电源键,进入Fastboot模式,将手机USB连接电脑。

步骤 3 解压固件

线刷包下载完成后解压,打开线刷包文件夹,复制地址栏地址如下图。

步骤 4 准备刷机

1. 将刚才复制的路径内容粘贴到蓝色区域位置。

2. 点击黄色圈选部分加载设备,刷机程序会自动识别手机。

3. 点击红色圈选部分刷机开始刷机。

4. 有BL锁机型默认会选择“全部删除并LOCK”,没有BL锁机型需要手动选择“全部删除”(如图绿框显示)。

步骤 5 刷机成功

然后等待,如图表示已经刷机成功,手机会自动开机。

网友:
9008用普通线就行了?

网友:
能解锁bl不能

网友:
现在很少刷机好多这方面的论坛都关了,软件不错

网友:
不解bl锁就能刷机吗?

网友:
很早就不再折腾刷手机了,记得我的第一台智能手机华为的8500,那个时候隔三岔五就要刷刷机,乐此不疲,那个时候刷机论坛也多,刷机也比较简单,各种大神制作的刷机包,隔一段时间刷一个尝尝鲜。现在那台手机作为我的第一台智能手机还保存着,只是最后一次忘记把系统刷回到官方的系统,现在打开手机是一个精简的系统,想刷回官方的系统现在找不到官方的ROM刷机包了

网友:
喜刷刷,刷机党的福音

网友:
收藏下来先,万一哪天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