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江西46岁男人跪求关于收银机RK3368刷机问题

楼主(2025-07-22):
收到一收银机主机,自带15.5寸显示器与触摸屏。发现蓝牙显示是rk3688的名字,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主芯片也是这个型号,是安卓的系统。但是不能安装app显示数字证书未签名。但是安装它收银机的app就能成功安装上。
而且速度非常快,于是想刷成平板电脑,网上是找了好多固件。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刷,因为屏幕型号wifi型号到时候就会对不上。想问一下这种主板要怎么刷才能变成平板电脑

网友:
本论坛好像有先例,搜搜看。

网友:
别干了,难度很大,这种也就头脑发热时会这么干,当你真的花了很多精力刷成了,也不会超过1个月就弃用了,毕竟手机电视比收银机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跟江西老表学习下。

网友:
区外贸盒子固件里应该有包

网友:
你不刷又怎么知道是否能用?看这个CPU型号一般是点歌机主板用得多,可以刷个点歌机系统。

网友:
第一次见你发帖才三十多,这46了?

网友:
一般先破解,你可以看看 b站的方法,

网友A:
没明确几婚,都当二婚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确几婚,都当二婚处理……

兄弟有点保守了啊

网友:
网上搜搜教程 一步一步的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明确几婚,都当二婚处理……

N年前就是三婚男了,但这么多年了都没提四婚的事,难道是中了事不过三的魔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年前就是三婚男了,但这么多年了都没提四婚的事,难道是中了事不过三的魔咒? ...

可能在寻找中

网友:
这个有金融属性(收钱的)如果加密烧录了EFUSE的,或是稍微软件和硬件在标准电路上加点东西,除了从工厂泄漏软件,普通人搞不了这个。

网友:
这个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说。几婚了,有啥不同

网友:
讨论年龄有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