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松香+石蜡油助焊剂

楼主(2025-07-22):
昨天加工了松香+石蜡油助焊剂。拖延症,石蜡油买来好久,总算弄好了。
实测,用小刷子刷一点点在焊点上再焊接。浸润性好,不再有一大陀松香留在焊点上,很少有焊接的黑渣渣。石蜡油在高温下挥发,和松香一起,冒烟。不适合焊BGA芯片。
加工方法:松香+石蜡油按体积,比例为1:2。先熔化松香,再加入一份石蜡油,充分搅拌,再加入另一份石蜡油,也是充分搅拌。

注意:整个加热过程控制好温度,不能急,不要有大量烟雾冒出。

网友A:
随便买针筒装的BGA助焊剂,只有几块钱了,有时能到几毛钱了(限购一个),效果好无残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针筒装的BGA助焊剂,只有几块钱了,有时能到几毛钱了(限购一个),效果好无残渣。 ...

几块钱买松香,业余一辈子都用不完。

网友:
还是自制的有感觉,一定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松香加酒精十分好用

网友:
助焊剂简单,很多配方都好用,关键是后期清理

网友:
我买的松香和石蜡油也要拿出来混合了

网友B:
好用吗?有没有实测的焊接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吗?有没有实测的焊接效果啊

这也是统一回复大家:
这是焊接过程。
缺点:有黑焊渣,烟雾感觉比BGA焊油大
优点:易清洗。用酒精即可,比纯松香,BGA焊油易清理,喜欢这一点。

楼主:
传了两张就再也传不上来,补上图片

网友:
石蜡油会不会影响焊接?

楼主:
补的图不对,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