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能不能把琢美6800修边机110V改成220V

楼主(2025-07-22):
首先讲一下,我之前收到的琢美6800是110V的。开始以为是电机上区分220V和110V。

结果在一个网友的引导下,叫我尝试一下使用18V/21V电池 接线尝试,得知这其实是一个直流电机。
所以整个的电压调整部分就完全在电路板上了。 于是我尝试寻找相关的电路板,220V的,相关配件由于年代久远,国内没找到,但是在境外的网站找到了。
但是购买也是不方便。但是我找到了图。

菲律宾版本,菲律宾也是使用220V电压的。

意大利版本,意大利也是220V电压。

最后是我手上的美版。110V。

仔细对比220V版本就是比110V多了一个电感和两个线圈。
这两个元器件感觉和琢美3000电磨的110V版本和220V版本区别一样。除了藏在尾部的电感和两个线圈,剩下的感觉不出差别。
不知道加上这个电感以后能不能把110V改成220V使用。忘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意思就是220V转110V

网友A:
这不是光调速版的问题吧,电机线圈也不一样

网友B:
断开电机线,插220v上看炸机不炸,不炸就量一下输出电压,是21、22V,就接电机
炸机了就直接买个220V输入、21V输出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光调速版的问题吧,电机线圈也不一样

电机楼主试了是20V左右的直流电机。要改的话调速板的输入电压变高了,一些部件耐压是个问题。

网友C:
上图菲律宾和意大利版本都是110V供电方式。买个外置的降压变压器吧!

网友D:
要深研与深度改造电路才行

网友:
不是太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菲律宾和意大利版本都是110V供电方式。买个外置的降压变压器吧!

查过,意大利230V,菲律宾220V,电路板照片上的就是多一个电容两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机线,插220v上看炸机不炸,不炸就量一下输出电压,是21、22V,就接电机
炸机了就直接买个220V输入、 ...

我还真想过,就是没法调速。甚至想过改成21V博世电池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深研与深度改造电路才行

感觉未必。我看到了这个帖子收到的启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603-1-1.html

它加了一个电容以后实现了宽电压的支持。所以这个设备会不会同样原理。
找了对应的220V电路板和110V电路板研究的结果就是几个元器件的差别。

网友:
加一个电阻用可控硅调压限制在100V左右。力稍微差一点

网友:
建议供电110V,在最高速和最低速时分别测量电机的供电电压。

网友:
看看电机是多大电压供电,引两根线直接供电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过,意大利230V,菲律宾220V,电路板照片上的就是多一个电容两个线圈。

看原图线路板供电输入只有120V。共模线圈抗干扰作用,加线圈就可以将110V电器变成220V使用你说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原图线路板供电输入只有120V。共模线圈抗干扰作用,加线圈就可以将110V电器变成220V使用你说可能吗?

...

大哥,你咋只看到这个120V的提示,对上的230的提示你是视而不见?
正常220~230V的是标230, 110~120V的则是标1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咋只看到这个120V的提示,对上的230的提示你是视而不见?
正常220~230V的是标230, 110~120V的则 ...

那个只是个版本型号。不信你问问其他坛友。

网友:
自欧变压器。
或者改直流,加一个调速器。

网友:
感觉还是电机有区分,这么简单的电路能把120伏降到20多伏?

网友:
现在,不会有人再去买120伏的电器回来改了,也不会有人去研究改造方法,所以,无论大神小神,没人能给你妥善改造方案,只有靠自己研究了。要是让我说解决办法,不要改了,费半天力去改,不一定效果好,反而会增加不安全因素。修边机是在固定场合使用,配个变压器不会增加什么麻烦,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