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首创:自制电动甩水拖把

楼主:
首创
市场上的手动的易坏,电动的和手动一样,甩不太干净水。
使用:拖把头卡进内桶,手握滑动塑料管,通电,拖把开始旋转。但女生要注意,长头发长袖子卷入拖把杆。个人感觉,即使卷入,不算非常危险。
脏拖把放水里清洗,然后放桶内甩水,重复三遍水后,水比较干净,拖把头和脱水后的衣服一样水份少。拖地第一遍的时候,不要甩太长时间,保留点水份。最后一遍,甩干水,地板上残留水份少。
奥克斯洗衣机,连袜子水都甩不干(脱水后取出,居然会滴水!),一个失败的型号。
改造如下:
安装一个带开关的墙插。
拆除洗衣机上盖,短接洗衣机定时器。
购买:皮带,皮带轮(提高转速),钓鱼竿防滑套子,塑料滑动管,线管,尼龙和不锈钢扎带。
缺点:因为没能卡死拖把头的结构,有时拖把头会松动,不平衡,振动很大。在拖把头平衡时,振动很小。
以下按图说话

网友:
可以量产挣钱了。

网友:
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额,这个整大了,兄弟...

网友:
嗯,不错不错!!!
如果直接在甩干桶内甩干更简单啦吧~洗衣电机是1400来转,甩干电机2800来转,就不用改皮带轮波轮啥的,岂不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不错!!!
如果直接在甩干桶内甩干更简单啦吧~洗衣电机是1400来转,甩干电机2800来转,就不用改皮 ...

普通洗衣机甩干桶高了点,不太方便,转速不用改,要改装固定拖把头,不然会剧烈振动

网友:
大部分器材得使用原来得,不然不匹配。

网友:
好主意, 这也能弄出来。

网友:
可以申请新型使用专利了

网友:
创意不错,体积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