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佬们,定制一个这样的读卡器需要多少软妹币

楼主:
以上是长宽,厚度不超过4.5mm, 需要支持双 TF 卡(各 1TB),USB3.0+,主控不太懂,要好点的

网友:
你要是自己做的话,嘉立创打板,做5个,GL3224方案,平均一个也就十块钱

网友:
买的话30左右,闲鱼有的是。

网友A:
买一个雷克沙的RW310X吧,支持双卡双读,SD卡用卡套就行,30几块钱

网友:
Lexar RW450  胖了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530-1-1.html

网友:
触及知识盲区了,楼下大佬帮忙解决。

网友:
这样的读卡器又不贵,几十元搞 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雷克沙的RW310X吧,支持双卡双读,SD卡用卡套就行,30几块钱

对,买了雷克沙的这款,比自己做方便+省事多了

网友:
量小有成品还是直接买合适

网友:
祝你成功   质量第一

网友:
真是很有DIY的精神,什么都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B:
需要支持双TF卡,还是各1T的那种,你是打算当移动硬盘用了?那我还是建议上移动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支持双TF卡,还是各1T的那种,你是打算当移动硬盘用了?那我还是建议上移动硬盘 ...

冗余冷备份,移动硬盘太大了

网友:
山寨厂马上就能拿出方案:用个usbhub芯片转两个读卡器芯片,搞定,插上电脑显示两个盘符,插卡才有空间。问题是成本太高没人去做,除非自己画版

网友C:
扯一扯:如果你寻找的是 USB 硬件 RAID 设备,HPE 有一款双 TF 硬件级 RAID 1 的设备;DELL 有内置的 IDSDM 模块,使用 Infineon AN89661 芯片;普通消费者市场没见过此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扯一扯:如果你寻找的是 USB 硬件 RAID 设备,HPE 有一款双 TF 硬件级 RAID 1 的设备;DELL 有内置的 IDSDM ...

HPE 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在嘉立创那个开源平台找到了几个非常接近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冗余冷备份,移动硬盘太大了

TF卡作为冷备很容易全军覆没的,我十年前一个128G的TF卡放久了没用,拿出来全盘擦写一次直接报错坏一半,还是EagleTec的卡

网友:
做读卡器需要量产么?

网友:
tf卡冷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