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128G麦光黑金400主控得一微YS9082HP颗粒海力士TLC有点失望

楼主(2025-07-22):
从咸鱼上淘了两个128G麦光黑金400,下面是其一:

原来觉得黑金300是MLC颗粒,黑金400速度更快颗粒宣传也是MLC,
看价格也还行,手痒拿下。
先直接接入移动硬盘盒,用ChipGenius 检测下:

主控未检测出来,只有拆开来看了

看到是熟悉的主控是得一微YS9082HP,存储芯片是打上了自己的标MAIGUANG,
也看不出来是哪个品牌的颗粒,主要元件25MHz,丝印K6ETK,2个J9DJH

用Diskgenuis查看SMART信息,预计寿命100%

固件号是HP2818E3
根据固件号在http://xmrom.kmdns.net:5000/,只找到2818B

于是下载下来,识别显示红色

觉得是未正确识别,闪存ID:AD7E280B00C0,
觉得在之后更高版本应该可以识别

这次状态正常了,查询flashinfo如下

闪存ID:AD7E280B00C0,是海力士TLC颗粒,
制程3DV7,BGA132封装,单颗64G,闪存型号H25T0TC28C
不是MLC颗粒有点失望了,目前固件正常识别不打算量产,
速度也懒得测了,宣传写入有500M/s。。。

网友A:
淘货淘大品牌的啊大胸弟,野鸡品牌的货根本没有固定方案,以后可长点心吧

网友:
满满的山寨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货淘大品牌的啊大胸弟,野鸡品牌的货根本没有固定方案,以后可长点心吧 ...

240G固态,有高性价比的捡漏推荐吗

网友B:
显示红色是因为你没有auto选择颗粒
另外hyv7颗粒已经很好了 至少比给你用那种垃圾mlc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红色是因为你没有auto选择颗粒
另外hyv7颗粒已经很好了 至少比给你用那种垃圾mlc强 ...

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2025-09-07):
这个颗粒是他自己封装的吗 怎么打的是麦光的标,另外我这个是黑片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