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G2800打印机连供排空气

楼主(2025-07-22):
佳能G2800打印机连供排空气

佳能G2800打印机连供里有空气,打印不正常。

工具/原料
· 准备一些胶纸,用来塞住墨水口以免回流
· 准备一个瓶子,用来装吸出来没用的墨水
方法/步骤
1. 机动拉出至如图再切断电源

2. 这里可以按下去,就可以打开

3. 打开后如图,用注射器吸出空气

4、抽出之后套上针头把墨水重新加到墨盒里,墨水一点不会浪费。

4. 打开墨仓盖子,用处是能挡住墨水回流

5. 把已吸出气的孔塞住,隔绝空气以免墨水回流

6. 放下墨仓盖子,才能继续吸其它的孔;其余以此类推;操作完毕后再打开打印机,可能会提示你剩余墨水不足,反复重启几次让它自己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A:
佳能的连供设计有问题,经常会墨水回流,管子里一大截空气,回流把墨盒里的墨水给抽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佳能的连供设计有问题,经常会墨水回流,管子里一大截空气,回流把墨盒里的墨水给抽走了 ...

佳能的G 系列一直有,连供老问题。从g1800 一直有。  大概一个月不用管子就进空气。

网友B:
佳能的喷墨用过2个,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佳能的喷墨用过2个,还好

第一个用了近10年,直到喷嘴读了

第二个因为用的少了,买后没开封,不知道会不会堵

网友:
单位已经把喷墨打印机淘汰了,天气太干燥,经常出现喷头干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