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普opple直流变频风扇灯上电无反应维修记录

楼主(2025-07-22):
一台欧普的风扇灯突然出现上电无任何反应的现象,记录了一下维修过程,供参考。

风扇灯是空调的好伴侣,省地方且空气流通效果比台扇好,但维修起来就比台扇麻烦多了,而且灯罩都是卡扣结构的,只能暴力撬开了。

打开全部覆盖件后,如下图:

由于没有电路图,大概看了一下电路,基本上是图中标注的几个模块,整个板上面没有继电器,灯驱动直接由电机控制MCU输出逻辑信号来控制,电扇主供电采用开关电源提供24V驱动电压。电扇控制和之前的直流风扇很类似,都是控制芯片+3个MOS的驱动,无霍尔的模式。(和永速那个方案类似)。

上电无反应,第一个考虑的是待机电路的问题,最早以为是用的电容降压来提供的待机电压,有一只1uf的电容,拆下后,发现容量正常,替换一只后,故障依旧。(就是上图中那个黄色电容)。其实很多不上电的故障都是电容问题,八成换电容可以搞定,但这个不是。

跑了一下电路,发现LED灯控制正常上电,灯控制是用的BP2886,使能信号见下图位置:

典型电路为:

发现没有使能信号过去,原来灯的使能信号是电机控制MCU提供的,也就是说,这个板子的控制中枢是电机的控制MCU(最早以为是遥控接收电路控制的)。

检查这个电机控制芯片,发现没有上电,进一步测量发现24V主电源输出的肖特基管击穿短路了。

原用的型号为SS520,5A 200V一只,由于手头没有这么高耐压的,考虑到输出只有24V,替换成SS510,5A 100V,考虑到拆一次不容易,PCB之前留了一个空焊盘位置,也给焊接上一个,2个并联。

上电,蜂鸣器鸣叫,恢复正常。

最后,附上板号: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也是大神。前些年餐桌上流行这种,这几年有被冷落的趋势

网友:
比吊扇看起来没那么危险,夏天吃饭比较好用。就是除尘麻烦,LED也不好拆。

网友:
二合一,装饰为主,

网友A:
耐压那么高,找找击穿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那么高,找找击穿原因

除了温度过高或者器件本身缺陷外,再就是RC吸收回路出问题了。一般主要这两种情况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也是大神。

网友B:
竟然是24V电源的问题,其实灯应该跟电扇电路分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24V电源的问题,其实灯应该跟电扇电路分开啊

灯使能端(PWM)是由电机驱动MCU控制的。

网友C:
不错的维修,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维修,参考

还有资料,可以学习。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2025-08-28):
我家一个志高 的风扇灯,之前灯不亮了,最近遭雷击了,不得不拆了修了,看了多处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