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波轮洗衣机脫水时有嗒嗒....的异响,听得难受,拆开查找原因并消除

楼主(2025-07-22):
惠尔浦(中国)生产的洗衣机,先拆上盖,没发现异样。再打开后盖,仔细排查,发现是面板下来的线束碰外壳造成的,把线束往里弯一点,症状消失。

惠尔浦(中国)生产的洗衣机

后盖位置

线束处理后

网友A:
拆都拆了,好歹上几根扎带啊

网友:
这种电器的小问题,自己就可以解决,真是省钱了。当然,大问题还是要找专业的维修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好歹上几根扎带啊

扎不扎不影响的,因为是与外壳固定扎的位置下方因振动碰外壳产生异响,处理后不碰就不响了。

网友B:
这不是荣事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荣事达么?

市场上我知道的就有三家的产品用荣事达名称。所以要分清哪家生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扎不扎不影响的,因为是与外壳固定扎的位置下方因振动碰外壳产生异响,处理后不碰就不响了。 ...

下次再响就直奔主题了,哈哈哈

网友:
小问题自己动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好歹上几根扎带啊

扎紧了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再响就直奔主题了,哈哈哈

下次再响垫点软的材料如海棉就可以了。拆三洋洗衣机见类似位置有海棉包着,当时不理解,现在理解了。

网友:
不错,自己搞定。

网友:
都拆开了  都不找东西固定一下

网友:
可以加泡沫棉包住,,,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品牌在咱村三进三出

网友:
空调冰箱洗衣机,最赚钱的家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次再响垫点软的材料如海棉就可以了。拆三洋洗衣机见类似位置有海棉包着,当肘不理解,现在理解了。 ...

三洋洗衣机现在属于哪家?

网友:
荣事达的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洋洗衣机现在属于哪家?

合肥荣事达

网友:
这类异响肉眼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