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颗电池,三个名字:揭秘LR1130、AG10与LR54的秘密

楼主(2025-07-22):
最近,6毛钱购得的温度湿度计,拆开发现

电池居然用的如下图这种:电压1.5伏特

学习了一下,发现它居然有三个型号名称

“同一颗电池,三个名字:揭秘LR1130、AG10与LR54的秘密”

“别被名字骗了!LR1130、AG10、LR54其实是同一个电池”

“电池界的变装秀:LR1130的多重身份”

“AG10、LR54、LR1130:一‘电’通明,三名同芯”

“小电池大名堂:LR1130的三种命名背后故事”

LR1130:这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标准命名

AG10:这是玩具与电子设备制造商约定俗成的非标命名

LR54:这也是一种来自制造商常见的替代名称,属于别名

跟古人一样,有乳名,有学名,有字,有笔名,还有各种外号,这个精彩的评论来自于 6 楼

网友:
大家最为熟悉的应该是2032吧,哈哈哈

网友:
很正常啊,像古人一样,有乳名,小名,大名,外号,艺名,笔名,有的还有字,其实就是一个人,哈哈。举个例子:乳名就是出生后还没正式起名字,就喊宝宝;然后过几天起个大名:龙啸天;小名就叫阿天;由于长得像某明星,起个外号叫赛张飞;人家学习特好,爱好广泛,上了电视,所以起个艺名:程龙;他还爱好写作,所以起个笔名:龙的传人。

网友:
最常用的应该是2032、AG13

网友:
电池也要2块。

网友A:
跟古人一样,有乳名,有学名,有字,有笔名,还有各种外号

网友:
所以2032用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古人一样,有乳名,有学名,有字,有笔名,还有各种外号

你要不介意我把你这个有才的评论填到我的那个一楼去

网友:
名字越多越乱  。简单的 直径+厚度 是最好识别的吧 ,比如2016  2025  2032

网友B:
如果是可充电的钮扣电池目前就只有一个命名,即LIR开头的,如LIR2032,充电的,电压可达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一个商品,发现都是中国语境命名,排除了日本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可充电的钮扣电池目前就只有一个命名,即LIR开头的,如LIR2032,充电的,电压可达4.2V ...

我就有你说的这种,完全与锂电池一致

网友:
和现在的USB接口版本命名一样

网友D:
纽扣电池最贵的就是手表用的小纽扣电池,有的好几十元一粒,据说能续航好几年,不知道是不是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纽扣电池最贵的就是手表用的小纽扣电池,有的好几十元一粒,据说能续航好几年,不知道是不是智商税。 ...

因为你的这种表比较贵,电池确实要质量好,不能漏液是刚需

网友:
不统一命名的问题应该没遇到太大问题,否则就有人管了

网友E:
还是2032这种名字合理~直径20毫米厚度3.2毫米~那么1130应该是11毫米直径3毫米厚度,其他的都是鸿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2032这种名字合理~直径20毫米厚度3.2毫米~那么1130应该是11毫米直径3毫米厚度,其他的都是鸿蒙。 ...

佩服,鸿蒙这个比喻非常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