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扬子循环风扇主控板原理图芯片型号咨询

楼主(2025-07-22):
画了一个风扇的主控板原理图,有两个芯片查不到型号。有高手可以指点么?

网友A:
很明显这2个都是单片机,是芯片损坏了还是?

网友B:
单片机加可控硅算了,调速纹波过大。建议改直流无刷套件,拉马给电机换轴,配pwn迷你调速板,频率要适合电机才能调,12到24v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2个都是单片机,是芯片损坏了还是?

两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加可控硅算了,调速纹波过大。建议改直流无刷套件,拉马给电机换轴,配pwn迷你调速板,频率要适合电 ...

“建议改直流无刷套件,拉马给电机换轴,配pwn迷你调速板,频率要适合电机才能调,12到24v电源适配器。”

这个过程太复杂了,对这种低值小机器不值得这么做吧?

网友:
是的,2个都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