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修几个小米智能插座3

楼主(2025-07-22):
小黄鱼淘来的小米智能插座3,卖家描述4个都是不通电的,先吭哧吭哧把4个外壳拆了,看了下没有明显问题,
上电测试,居然有2个就是好的,下次一定要先测试再开拆,先测试,先测试……
这玩意拆解太多了,就直接上图了,修起来好修,拆是真难拆,零火地线3个焊点,真是难以分离
剩下2个,其中1个是左下角3.3V的电容漏液失容了,换了个固态上去就修好了,
另一个如法炮制,上电就听见啪嗒一声,嗝屁了,发现5V后面一大串都短路了,
3.3V LDO,控制模块,电能计量芯片挨个排除,还好只是电能计量芯片U3挂了,型号贝岭BL0942,
单独测试供电模块发现没有5V,前级、后级都排查了,KP15052SPA电源芯片都换了,还是没有输出,
最后挨个元件测量,竟然是右下角丝印221的电感断路了,尼玛……
更操蛋的是换上后还是不正常,发现捣鼓的过程中,前级的一颗0欧电阻不知道什么时候断路了,
补上一颗电阻,终于出来5V了,重新安装LDO,控制模块,再更换电能计量芯片,终于修复了,
真的是一波三折

网友:
问题可真多

网友A:
其中1个是左下角3.3V的电容漏液失容了

耐压这么小的电容是什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1个是左下角3.3V的电容漏液失容了

耐压这么小的电容是什么电容?

3.3V供电的电容,用的10V耐压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3.3V供电的电容,用的10V耐压的电解电容

哦,明白了,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
这种黑黑的电路板,看着就不舒服,要是直接封胶的,维修起来更难。

网友:
不管好坏先拆了再说,逗死我了

网友:
做工很一般。

网友: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能修好就是赚到了

网友C:
修好花的成本多少?值得么?

网友:
2个坏的都修复了,技术不错。

网友:
技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花的成本多少?值得么?

以这种心态啥都没必要修了啊

网友:
没用过智能插座的路过。

网友:
路过。没用过智能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黑黑的电路板,看着就不舒服,要是直接封胶的,维修起来更难。

小米喜欢用黑色的,有时候是白色的,这2种颜色不容易被抄板,维修起来更困难

网友:
看见黑板子就讨厌,太难看线路了

网友:
这都能修复,技术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