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华S15智能马桶-喷头不完全回位维修-第1篇

楼主(2025-07-22):
20年下半年,爸妈的新房开始装修,我推荐了安华淋浴房。我自己家用了多年一直很好,具体表现在:滑轨始终顺滑、磁吸条弹性好密封好、五金件没有任何掉色生锈等等。
去居然之家实体店看安华淋浴房的时候,爸妈很满意,而且跟我自己家的比,几年过去新款都改进巨大,几乎同样的占地面积但内部空间更大,主要是原本的正圆形进化成了椭圆形,对玻璃和滑轨的制造要求更高。而且五金件更精致,爸妈当场就下定了。

到了买智能马桶的时候,我推荐买松下的,我家的全屋松下包括智能马桶都很好用。但我爸觉得松下的感应方式(重力感应)那里有些松垮,其实是正常的重力感应必须留点缝隙坐上去压实了缝隙就没了;加上他感觉安华的外形更圆溜更现代,就买了安华的,我心想淋浴房能做好,智能马桶也应该没问题,就这样吧。除此之外的电器包括灯具爸妈听了我的也选了全屋松下,少些毛病大家都少操心。

万万没想到,现在才5年不到,家里电器其他都好好的,就这个安华马桶坏的最多,刚买回来过滤器就漏水,师傅上门重新安装后解决。(PS:我家的松下根本不用这么娇气的部件-过滤器)
如果这个不算毛病,那真正出问题是21年底,也就是用了才1年后,侧面工作灯闪烁红灯报错,表现为不冲水了,无论是冲下水还是清洗喷头都不出水了。这个马桶没有水箱,如果冲水坏了就只能提水冲。报修之后,大概半个月后安华才上门,开始说主板坏了,换了主板还是一样,然后说分水电磁阀坏了,换了就好了。
保内免费,就是等待时间长,说是配件调货要时间。

后面用了3年多还行,除了马桶座圈加热没有节能模式(1天24小时加热,不像松下的智能节电会自动记忆使用时段,2天内没人使用的时段就关闭加热节电)。感觉加热还挺耗电的。
前几天我妈说喷头不行,经常瞎喷还不回位。我尝试断电和清洗喷头水垢后,还是恢复不了。又又又报修,售后说过了3年质保期了,上门费50,再看换什么配件,我答应了。跟维修师傅沟通后他说喷头模块坏了,零件本身大概200多,加上上门费300内搞定。我说好的直接带配件来换吧,我强调说是S15型号,配件带准确,到时我请假半天在家等着。
今早7点多师傅说要上门修了,我就请假半天去爸妈家等着。中午11点到了,师傅一顿暴力拆散之后,我发现好像配件不对,提醒他先别拆了,他再比对发现确实错了。又一顿暴力回装,说等正确的配件到了,就再来修。完了我发现有个消音软管(也可能是透气用的)没装,他说装不装无所谓...丢一旁了,我只能服气。

保险起见,我给售后电话强调说别再发错了,搞得我半天假白请了,没想到售后一顿输出,说这个带错配件很正常,错了再发就是了,还说智能的产品坏了很正常,5年不到坏3次也正常。
我说那算了,不修了,撤单吧。售后说撤单可以,上门费还是要收...
这种产品和售后,以后就远离吧。

然后自己琢磨自己修吧,看图说话:

▼其实这个马桶维修最大的难点是盖子和陶瓷体分离,网上有各种教程维修内部电路水路,但基本没有讲解这个牌子这个型号如何分离盖子。
造型圆溜溜也没有外部的螺丝和按钮(松下是隐藏按钮兼顾美观和维修便利性)。其实就靠近垫圈那里有2个卡口,陶瓷体上是圆圈,塑料盖上是凸起卡口,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也不敢用劲。我曾经试过很大劲也分不开,怕弄坏就放弃了。

这是网上找到的一个大师的视频截图,我这个还不完全相同,师傅干活儿我也没敢打扰多拍照,看一遍售后拆自己就会了,大力就行。

▼我家的结构,圆形按钮下方有个卡扣,对面也有一个,总共2个,师傅大力掰开的。

▼盖子总成和陶瓷体分离后,盖子底部有4个螺丝,拧开就能取下上部盖子和座圈了,主要部件都在底部这一块塑料板上。
坏的部件就是那个红蓝管子的喷头,可以看到不完全回位。
拆开固定的4个螺丝就能取下。

▼主板接线图,这里面的黑色是出厂没做清洁的原因,正常家里用这个面根本进不了灰。

▼坏的部件特写,师傅在做事我没拍,借用网图,电机型号我家跟这个不同,等会自己拆再补图。

▼售后师傅带来的部件,如果我没看错,这是个17年出厂的产品,好家伙比我家马桶还大3岁多,脏兮兮的也没有包装,除了电压相同其余哪里都不同。

▼▼▼到这里师傅就一顿暴力回装走了,下面的图是我自己再次拆开后拍的▼▼▼

▼各种局部图,左下部可以看到喷头的伸缩钢带结构,还有主板的图。

▼喷头拆下来了,好好拍点照

▼本来以为里面是齿轮伸缩结构,类似下面这种

▼结果拆开发现是钢带结构,类似卷尺那种。抱歉因为很多油脂,没法拍照。
   全部拆散,确认钢带和喷头自身无卡滞,问题出在减速机构。
   再拆下电机,发现电机内部有发卡,毅然决定单独换个电机。已经下单,等到货了再装上。
   到时会补发钢带伸缩机构的图片。

▼备用电池,停电后也能冲水。应该是一次性电池无法充电。

▼只能先简单复原了,留一组图,其他部件也一起拍了,以后哪里坏就自己搞吧。

蠕动泵

加热器

主板走线

各种水件

热风组件

谢谢观看,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参考。这里面都是各种模块,实际上售后来了也是整体换模块。

安华S15智能马桶-喷头不完全回位维修-第2篇(内部结构全网首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6728-1-1.html

网友:
这马桶真复杂

网友:
真复杂,贵的有道理

网友A:
我不用这种一体的,用那种后加装的。马桶除非装修不会换的,一体的坏了,厂家没备件了,修不好了多麻烦。
后加装的直接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内部看着挺复杂

网友:
自动马桶控制比较麻烦,好多都是打胶防潮,出问题了只能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这种一体的,用那种后加装的。马桶除非装修不会换的,一体的坏了,厂家没备件了,修不好了多麻烦。
...

真正讲究耐用省心的话,确实就应该如你所言。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去卖场一看,这种后部带水箱就劝退了绝大部分讲究外观的人。我爸当时就说几千块买个老样式不爽。
当时他还要加上感应开盖功能的,幸好听我劝,我说这种搞不了几次就坏,反而麻烦。

网友:
智能马桶确实高大上,给讲究的人用的。

网友:
里面还很复杂

网友:
接受新奇事物强的人都换了。

网友B:
结构有点复杂,伸缩头竟然是钢带的,齿轮传动不是更好吗

网友:
用起来是舒服,但是坏了让人心里烦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有点复杂,伸缩头竟然是钢带的,齿轮传动不是更好吗

齿轮传动可能占用空间更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