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吉利缤越,U盘歌曲无法显示歌词怎么办

楼主(2025-07-22):
U盘拷贝的MP3文件,歌词文件LRC文件,放在同一目录,文件名也相同,为什么不显示歌词

网友:
路过~帮顶,一般这样的情况是会显示的

网友:
试试用电脑,winamp播放下这些MP3,然后把歌词内嵌到MP3里

网友:
应该还是格式不对

网友:
不显示LRC歌词通常是系统播放器不支持或者需要设置一下,否则就需要事先将LRC文件合并到歌曲文件中。

网友:
首先要确认车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然后文件名必须保持严格一致。

网友:
应该是播放器的问题吧

网友:
说说什么播放器,音乐名和歌词名必须一样。

网友:
好像车机不像mp3那样,我这23迈腾,把歌词和mp3同名放一起也是不显示歌词,把歌词合到mp3也不显示,似乎没治

网友:
我的车试过歌词文件同名一起放、内嵌都不显示,但是蓝牙连接后,网易云的就显示歌词

网友:
升级车机固件

网友(2025-08-27):
这么巧,我也是吉利缤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