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成功仿制弹簧式PCB夹具

楼主(2025-07-22):
看了帖子 仿制“棒子棒”的弹簧式PCB夹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048-1-1.html,内心长草,纠结了几天,最终决定自己动手仿制一套。

在此要感谢wangxiangtan2,提供了思路及工程文件。

仿制过程如下:

1. 板子的三组件的连接处,用电钻打孔,然后轻松就可掰断。

2. 拿出尖嘴钳及平锉,打磨三组件。

3. 打磨后的三组件。

4. 将三组件分别用胶水粘好,并用夹具夹紧。双头内螺纹圆柱与螺丝拧紧,可以作为夹具使用。

5. 组装。个人觉得最后安装磁铁及弹簧最省力。

6.组装完成。

总结:
1. 本次打板只打了1mm过孔,原想根据某位坛友的建议,用焊锡将4层板连接起来,但是未能成功,不知道是我操作不当还是思路就不对。
2. 买了0.9mm及1mm的销钉,但是感觉配1mm的过孔有点松,销钉会掉下来,我量过销钉尺寸差不多,难道是过孔尺寸误差比较大?
3. 后来又修改了打板文件,采用2mm过孔并在三组件连接处增加了挖槽,方便掰断。已经过了审核,开始生产,但是还没有发货,仿真图如下。

4.平锉是新的,买来第一次使用,因为粘的都是PCB粉末,用水冲了一下,然后晾了几个小时,结果发现居然上锈了,虽然是便宜货,但是也不至于几个小时就上锈了吧。难道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

生锈图片如下:

5. 我是使用油性原胶粘贴的PCB组件,但是发觉想要粘的均匀比较难,夹紧的时候有的地方会翘起来。做第二个的时候,没有使用胶水,发现也比较平整。具体那种好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6. 吐槽一下天猫,福气红包竟然有数量限制,这个月领了10个2元的红包,现在提示我权益领取上限,领取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还是第一次连续领取这么多红包,就是为了这个夹具的零件。提醒一下,12*50*M6的圆柱有单头和双头之分,第一次买错了,看着价格低,没有细看,发货后才发现是单头的,退也来不及了。

最后,提供一下打板文件及工程文件,有兴趣的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

含过孔及挖槽打板文件:

免费通道:
https://pan.baidu.com/s/1BcD5Smy2HXLRXADK9qxWkg?pwd=1234 提取码: 1234

楼主:
另外,发现 嘉立创FA 现在有羊毛可薅,有个满31元减30元的优惠券,可以买一些材料及工具,坏消息是要自己出运费,好消息是运费比立创商城便宜一点。
这个商城的东西磁铁等小配件比淘宝、天猫的贵,钳子等工具价格差不多,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去研究研究。

网友:
组装后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
做什么用的

网友:
仿制的不错挺漂亮

网友A:
平锉上的粉末,我一般是用旧的牙刷刷掉的,自然就不会上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锉上的粉末,我一般是用旧的牙刷刷掉的,自然就不会上锈了。

这回学到了,谢谢!

网友B:
三个板子连接那里我是用老虎钳剪一下再一掰,然后再打磨,你四片组合那不是要打两次样才够么?我觉得两片强度已经够了,中间用铸工胶粘挺好用的

福气红包我也是到上限了,配件和我一样,没注意圆销柱买成单头的

夹板之间最好加一层海绵,这样不会夹伤东西,夹得更稳

配件我还有一些,回头我再打PCB,在商城再出两套

网友:
还能优化一下,拧小圆销柱的螺丝用M3的沉头螺丝,板子做沉头孔可以让螺丝不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板子连接那里我是用老虎钳剪一下再一掰,然后再打磨,你四片组合那不是要打两次样才够么?我觉得两片强 ...

是打样2次,想着也没啥要打的,就把这个月的2张券都用了。
你是加的什么样的海绵,能否拍个照,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打样2次,想着也没啥要打的,就把这个月的2张券都用了。
你是加的什么样的海绵,能否拍个照,参考一下 ...

EVA海绵,带单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A海绵,带单面胶

谢谢!有时间也搞一下。

网友:
原型机前来考察工作

网友:
这个用来做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板子连接那里我是用老虎钳剪一下再一掰,然后再打磨,你四片组合那不是要打两次样才够么?我觉得两片强 ...

手残党就等着大神放出的商城链接了

网友:
做的不错挺不错的

网友:
技术不错  佩服

网友:
这是啥玩意啊,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