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九号控制器,请大师指点,如何找到控制器电压采样电阻

楼主(2025-07-22):
芯片打了胶,看不到具体的型号

网友:
这么密集的电路板,不是厂家或者经常维修这款产品的师傅,基本上没人认得出

网友A:
就在正负极接线柱的下面,要改多大电流告诉我帮你算并多大康铜上去

网友:
防水漆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正负极接线柱的下面,要改多大电流告诉我帮你算并多大康铜上去

你好兄弟,电压采样电阻也在正负极接线柱下方吗?因为我改了电压,满电就报超压故障

网友:
这玩意儿一般状态下是一次性的,只换不修,太难修了

网友:
9号, 鬼火少年最爱

网友:
中学生最爱

网友:
就这图拍的,你在考验我的视力吗?

网友:
现在电动车都上专用的控制器了

网友:
8月1号新国标,限速25了

网友:
这个电压采样不是物理的,是程序设置的

网友:
看样子电机功率不小啊。

网友:
去9号专卖店问一下吧,他们可以改电池电压的参数的,上次我铅电换了锂电,电量显示不准,就不让他们改的,

网友:
你先找到锁线,顺着锁线往下找,一路去降压电路,一路就是电压取样,当着这个是指大部分控制器,九号的没玩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顺着电门锁线理就找到了

网友:
不知道铜条有绝缘没

网友:
我觉得可能在进入后找串联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