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冷门的UT139E比UT136+、UT61E+更适合多数人

楼主(2025-07-22):
声明:只比较优利德这几个型号,不涉及其它品牌!
我看见有不少人推荐高性价比的UT136+和UT61E+,可是:
UT136+系列虽然便宜,但不是真有效值,对于检修是大问题。
UT61E+(和D+)自身没问题,但多一位数就贵了100,多数人不必要;有些人不懂欣赏它尾数真实波动,喜欢固件模糊化,其实用电阻档测试可知阻值随力度变化。
所以,UT139E弥补了UT136的不足,耐压高,240报价也不贵,E级用料大方,比较可靠,是更合适的选择。

网友A:
速度,是很多人选表的核心要求。其它方面,大家都没有巨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很多人选表的核心要求。其它方面,大家都没有巨大差别。

所以你大力推荐T21L?并魔改它

网友B:
虽然我真没有UT136,但也知道136速度快,楼主根本不知道136这一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真没有UT136,但也知道136速度快,楼主根本不知道136这一优点

UT139凡事三思而后定,既给可靠测量数值,也作出做人标准。

网友:
你说的我一个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UT139凡事三思而后定,既给可靠测量数值,也作出做人标准。

UT139也许是块好表,但表可以三思而后定这个说法就是扯淡了。

网友:
为了模拟条使用双主控方案,测量芯片蜂鸣和主控档位切换声使用bav70取与,时间长了蜂鸣一侧二极管可能会失效导致蜂鸣异常(声音小,长时间蜂鸣慢慢恢复,无蜂鸣,不影响换挡声),自行替换修复即可;2nf以下电容测量可能不准。功能齐全比较小巧,保险规格中等。这价位为何不考虑ut15bmax,相对缺少lowz、温度、NCV、模拟条:模拟条用的不多而且好像刷新速度和数字一致每秒2-3次,ncv有经验的一般使用感应电笔更直观高效,温度档其实暖通配个专用测温计很便宜也不占空间,偶尔也能毫伏档直接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139也许是块好表,但表可以三思而后定这个说法就是扯淡了。

仪表求快不求准,你觉得谁扯得更远?

网友:
139E的速度不行,高不成低不就,不过确实也算一块不错的万用表,适合大多数人用。
我还是喜欢快一点的表,不想等结果稳定等上7-8秒,元器件少还行,要是一次筛选几十个元器件时,就显得耗时了。
个人观点是低位普通表越快越好,高位表可以稍微慢但是要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T139也许是块好表,但表可以三思而后定这个说法就是扯淡了。

我说求快不求准了吗?
你怎么知道136+不准?
退一步说,你有能力评价136+准不准?连实测数据都没拿出来有什么资格评价一块表准不准?
再退一步,你是否有可以评价136+准不准的设备?
其实我很怀疑你用过136+吗?用都没用过的话扯什么?

还139给出做人标准?这么说来你可得好好向139学习了。至少139给出来的是实测数据,而没有信口雌黄。

136+的ac是平均值转换,但对于检修并不是必须,你当rms出来前用平均值转换的都不会修理?还是数字表没出来之前用指针万用表的都解决不了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表,在人,在技术,在头脑。

网友:
不谈价格、速度、准确性。单谈论功能来讲,UT139E非常适合入门,而且功能很全面。其6000字带的很多表没有的重要功能:低阻抗、低通滤波、温度检测、占空比、频率检测。

但是,这款UT139E和其稍微高配版本的UT139S(功能一致,屏幕配置提高)有bug。在测量交直流电切换的时候,读数不准确,错误太大。60Hz时候比较准,但是100Hz就有些失真了。推测可能是与采样率、RMS计算、MCU性能等有关。与福禄克入门表117C拉开了距离。虽然福禄克117功能没有这么多,同样6000字。优利德官方测试UT139系列的时候,用的就是福禄克5522A。

价格上UT139E很亲民了,和我买的几根线差不多了。

看别人拆机测评过,基本上所有挡位都在标称范围内。只有电容档位小电容10nF以上才在标称之内。体验上通断挡位比较慢,令人失望。二极管档位没有提示音,二极管最大电压最大3.2V。CAT III 600V。过了安全认证,比较不错。这个价位带这么多功能,还是挺不错的,有些缺点也是可以容忍的。价位在这里摆着,精度、做工、用料、功能就很难很完美。测量电容、电阻无法替代电桥。

UT139S和UT139E的PCB板子是一样的,不知道元器件用料是否一致。

关于精度,借用一下某专业博主的UT139S的测试结果:

DCV直流电压

ACV交流电压

交直流电流

电阻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真没有UT136,但也知道136速度快,楼主根本不知道136这一优点

UT139E、UT136+我都买过,就做电子维修,UT139E更适合,做电子维修比较常用到二极管档,UT139E二极管档输出电压有3V,而且恒定的,不会随着电池供电电压下降而降低,UT136二极管档输出只有2.5V,还会随着电池电压下降而降低!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我比较了解原因!你说139系列冷门,其实也不对,在UT61系列火爆的那些年,139经常被人提及,139算是定则工业级,用料做工比61系列看上去更扎实一些。典型的地方就是压敏电阻和螺丝固定的笔座。提及最多的是61E和139E,两块表价格在一个档次,而61E成了“表王”,139E却被人嫌弃,除了一个四位半,一个三位半,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速度,这是被人提及最多的问题。
大多数成为热门表的表,一多半速度都不慢。精度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对于多数维修场景,并不需要很高的精度要求。以三位半为例,多数三位半直流电压挡精度厂家规定的指标是0.5%,也就是说,达到0.5%的精度,表就是合格的,可以满足精度需求的。而且,大多数三位半出厂精度远优于0.5%,完全满足需求。追求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精度的,大多都是爱好者的追求。普通人更在意测量效率,功能,稳定,耐用这些指标。

网友D:
136b+什么都快但精度一般还没真有效值。

61e+什么都又准但一般快,尾数喜欢跳俗称跳跳表,当9999字用挺好。

139e有些档会慢点,但是测量示数很稳,稳得一批,精度也比136b+高,在6000字范围内精度跟61e+差不多,DCV标称0.5%实际在0.1%的样子。

作为0660芯片,139e确实比136b+和21L这些慢一些,电压档其实很快的,电阻挡很慢,非常慢,因为它换挡逻辑跟一般的万用表有点奇怪。

对比136b+,zt102,139e和61e+,直流电压测量上,zt102速度是最快的,几乎是秒出数值,而此时136b+数值还没显示完整,至于右边两位都还没睡醒。然后139e反应虽然慢,但最终出结果速度很快,基本跟136b+差不多,就慢丁点,不细品感觉不出来,而61e+由于多了个2.2000档位,别人待机就是4.000/6.000/6.000档位,因此要换到22.000档,时间耽搁了不少,因此电压测量完全垫底,不过总的来说,这四个表电压测量速度都很快,都在1秒内,136b+和zt102大致是0.4秒出结果,139e是0.5秒,61e+要0.8秒。

但测电阻就考验真本事了,5.3欧电阻,意味着要跳过所有档位,兆欧,千欧,欧,其中还包括每个单位的分档,例如欧里面还有600.0欧,60.00欧,非常考验换挡速度,由于电阻测量没法像电压测量那样同时进行,因此我用录像回看分析结果,136b+大概0.6秒出结果,zt102大概0.8秒,139e约1.9秒,61e+约1.5秒,139e主要是换挡速度慢,能看到它慢悠悠的切换,61e+速度其实还可以,主要是多了位数吃了四位半的亏。

电容测试上,用200uf电容,136b+大概1.1秒,zt102用了5.4秒,139e用时4.1秒,61e+用时2.4秒,就这么个样子。

因此总结,136b+确实啥都快,太快了。139e额,主要是求稳,速度勉强能接受,61e+确实是性价比小王子,不快也不慢,队列居中,妥妥的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我比较了解原因!你说139系列冷门,其实也不对,在UT61系列火爆的那些年,139经常被人提及, ...

说出大多数用表人的心理,收藏的就另说了。
我妥妥的只能属于大多数人。对使用来说,便捷是第一要素,所以简单快速、方便耐用成为首选条件,然后就是功能、显示、稳定、精度、外型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6b+什么都快但精度一般还没真有效值。

61e+什么都又准但一般快,尾数喜欢跳俗称跳跳表,当9999字用挺好 ...

136+的精度没有什么问题。是在正常误差范围,厂家没有给基准和组排分别设两个独立调整电位器,而是只设置一个基准电位器同时靠阻排的绝对精度来实现分压精度,用起来就会感觉误差稍大。139这类数字校准能在不增加成本甚至更低成本的前提下提供更多校准点,往往看起来好一些。136+的架构下增加校准点需要增加电位器,这是要计入成本的。不过136+的方案本身没有问题实测线性度很好,有能力的话自己校准一下或稍加修改就有很好的精度。
对于ac,平均值检波是定位和成本下的选择,改成rms后带宽远高于139,139的ac bw是1kHz,量个变频器还行,量开关电源或音频信号就比较勉强了。我个人认为买表的话ac mv或ac v档带宽最好能达到20-30kHz,这点比rms更有用。

网友D:
主要是139e的配置性价比不高,就比139c多个模拟条,还死慢,没啥卵用,就贵50块钱,待机耗电也比139c高,139c还可以配电流钳当钳表用,真后悔当时买了139e,以为E系列旗舰肯定就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139e的配置性价比不高,就比139c多个模拟条,还死慢,没啥卵用,就贵50块钱,待机耗电也比139c高,13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737-1-1.html
136+稍微调调精度就能达到1个字以内

网友:
看万用表做什么用的,对与维修来说,速度快比准确重要多了,比如维修一块电路板,要是电压太高,慢的万用表数值还没出来元件就烧了,快的表测量可以及时断电,可以包住元器件。对应大部分场景,4.995V和5V没有区别,220.5V和220V没有区别,但是对于研发的人准确度很重要,要计算电流各种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