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激光切板机维护工具手动电动清焊渣调试等。

楼主(2025-07-22):
买了激光机两台,用了大半年了。维护还好吧。工具走了很多弯路,

现在来介绍一下要用到的工具,让后来人参考
1首先要有一套进口的内六角套装。不用国产的,这设备很贵,你拆滑丝了就头大了的。
我买的台产的。
2清齿条上的焊渣,工具五花八门,有专用的电动工具,5000块听说质量不好一次就用坏,进口的很贵。还有二三百的手动的,感觉没用。
个人建议上一把三合一轻锤。无线的会更好。免得有线刮坏线皮触电。
然后。有时要换齿条。要拆螺丝,可以备一把电动螺丝刀或大钢炮,个人建议大钢炮。后面用得着。
3清底部的焊渣,用手动凿子加大钢炮合适。或锂电锤的电锤档,电镐档都行。
可以直接小电镐打碎,也可以大钢炮打一排孔后用手动凿子

综合起来,工具有哪些
1轻电锤 三合一带电镐的。有线无线都行,推荐无线。
2内六角这个要进口的,别贪便宜出问题 。
3大钢炮或小钢炮甚至普通有刷手电钻都行。用来拆齿条螺丝和打底部焊渣开个洞。

别买重锤,平举打会很累的,能无线不要有线,有线万一刮破皮,然后在导电的环境中使用太不安全了。
别用气动锤。太震手了。

网友A:
这是用在了什么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在了什么场景?

激光切割机,比如大族激光

网友B:
原清渣这么麻烦~以后能帮坛友切钢板吗?

网友:
高级货 长长见识

网友C:
洛阳有那种专门的铲渣的机器好用吗?

网友:
老板发点券,让大伙薅一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清渣这么麻烦~以后能帮坛友切钢板吗?

运输是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洛阳有那种专门的铲渣的机器好用吗?

我看到过,不知道硬度够不够。后面还是选电锤来打。5000块的国产电动专用清理机,听说用一次就坏了的。硬度不够

网友:
面向坛友优惠打样,激光切割量大应该能便宜些

网友:
切完不是很光滑吗?

网友:
清渣用电锤的电镐功能是最简单的,就像泥工打混凝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