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27元的旭峰王USB数显电烙铁

楼主:
用完红包实付¥22.64元的USB数显充电电烙铁

纸盒包装 塑料盒子手感还行 上层磨砂手感 内部托壳就薄了些
包含;主机`烙铁头`充电线`松香`烙铁架`说明书与1.2米锡丝

产品说明书

机身整体

开机效果

这功率焊些小东西还可以 面积大些或者厚些的板就焊不动了

接下来开拆
前后盖子502沾接 前盖带有半透明透光圈 机身采用5粒螺丝固定

打开正面看到3个按键`三位温度数码管`一颗14500与尾插小板,主板通过一颗螺丝固定,前部金属头靠外壳卡住固定

电池与机身采用弹簧结构,尾插与主板依靠3根导线连接,分别为5V`电池正极`公共负极

5V输入通过一颗SS54_1N5824降压输入
电池通过一颗PNP管丝印X15V_AO3401 30V4.2A实现电压防护(检测到有5V输入时自动关断 以免电压过高充坏电池)

背面看到一颗无丝印单片机,换挡与温度显示(欢乐表)

铝电解电容来自CHONGX华虹100uF 10V

输出两颗NPN三极管,丝印X01V_WST3400A 30V6.4A 用于控制输出电流
J3Y_S8050 用于补光灯控制

发热芯靠弹片与主板连接,并没有温控功能

补光灯采用3颗0603白色迷你LED

尾插部分是颗锂电充IC丝印8503B,看引脚应该是TP4057的马甲

14500电池来自宏德 丝印标注INR14500-1000mAh 3.7W

经过两次放电得出真实容量仅500mAh(4.152V以1A电流放电至2.4V共放出1.83W/500mAh,经过5分钟静置电压最终保持在3.2V)

主机各零部件

不装电池USB直插供电开到420度档位功率8.7W

网友: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A:
感觉不如电子火因:都是提升电压增大功率,所以里面都是高倍率电芯,这个只能说是玩具,小焊点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如电子火因:都是提升电压增大功率,所以里面都是高倍率电芯,这个只能说是玩具,小焊点可以玩玩。 ...

这就只是开关限流 没有升压功能,另一款T65是USB20V输入没有电池储能,那个功率大些

网友B:
14500能有多少电,就算榨干也才那么一点点。

网友:
好奇电池弹簧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电烙铁头子小热容小,大焊点自然是焊不动的

网友:
14500那点空间极限就能塞进900多mah,通常做成800mah大,这是有良心的电池,绝大多数基本都是350-500mah

网友C:
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网友:
焊贴片电阻电容一类的小焊点无压力

网友:
才8.7W,感觉功率有点小。

网友:
数显看上去还是挺高档的呢!

网友:
很关心这东西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500能有多少电,就算榨干也才那么一点点。

最大见过实测1000mAh多点。

网友:
携带方便,小补小焊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最高档搅和大米粒大的焊锡能搅和25分钟,期间温度会缓慢降低,不过到自动关机温度也在大概320℃以上。充电大概一个半小时。看up测电池只有500mAh,14500可以买到实测1000mAh的,换上续航能长很多。

网友:
618也买了同款,回来烙铁测温仪一侧纯纯快乐表,就是个档位指示,还不如买不带屏的 还能便宜不少。好在续航还可以,最高档搅和大米粒大的焊锡能搅和25分钟,期间温度会缓慢降低,不过到自动关机温度也在大概320℃以上。充电大概一个半小时。看up测试电池虚标严重,换个1000mAh的14500续航能翻倍。

网友:
功率小,可焊些热容小的贴片元件之类的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