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猫精灵灯开关+插线板改个远程控制插座

楼主(2025-07-22):
空闲的插线板,用天猫精灵灯光开关,改一个物联网插座,定时开关,远程遥控开关。

网友A:
这玩意不能带太大功率

网友:
远程遥控开关一般不要当总开关

网友:
我买的易微联的,装在底盒里,控制蚊香液,排风扇,灭蚊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能带太大功率

看里面的继电器规格,一般是10A的,2000W以内还是能带的动的

网友:
10A的继电器一般电器没事

网友C:
还不错,空了也改一个。谢谢楼主分享!我知道还有一种大功率的WIFI开关,叫涂鸦智能开关,像空开一样大小,可以控制2000W以内的电器!以前单位上用的。

网友:
换个容量大点的继电器就完美了。

网友:
思路不错,做工。。。

网友:
我i也总了一个,我把里面的电路板拿出来放在插盒里面了,总感觉这样吊着不方便,还有我插板上有一半是不受这个控制的。

网友:
好用就行了

网友:
你这是一拖几啊!按一下全部熄火了。

网友:
这是用在灯上的开关吧

网友:
天猫精灵是个啥玩意儿啊,买过一个天猫的小小的蓝牙音箱,上面写着什么支持天猫精灵啥的,手机上也能装一个叫天猫精灵的APP,这个所谓的天猫精灵到底是个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里面的继电器规格,一般是10A的,2000W以内还是能带的动的

10A的继电器带纯电阻负载2000W,其它负载就得打折扣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本来给儿子房间里用的,让他自己关灯,结果语音控制有问题,有时候关不了,就给拆了。一直放着,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直接买个WIFI插座还省事

网友:
实在想不到这种开关在家里使用有什么优点。老房子电路改造,我觉得还行。新房的电路好多都是双控了,比如客厅灯开关进门一个,走廊一个,就是说入户开,睡觉离开客厅关。卧室呢,进门一个,左床头和右床头各一个开关,共三个开关联动,用起来也非常方便了。
智能开关又是语音又是APP,家用意义不大吧。小院子抽水、浇花、动物饲养这些场景还可以。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个智能开关正在睡觉,可以学楼主改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空了也改一个。谢谢楼主分享!我知道还有一种大功率的WIFI开关,叫涂鸦智能开关,像空开一样大小, ...

就是断路器,我用了好几年了,最早一代小米的,那时候没有计量功能,贵的一比,两百块,肉疼,现在都能买带计量防漏电功能了。而且现在各种平台都有,涂鸦,小度,易微联啥的,不过我家里主要是米家,其它平台的都是米家没有的,比如现在小米还没有的太阳能。现在有以前没有的电脑开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