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按网站教程做的凌度电子显微镜 不能实时显示画面

楼主(2025-07-22):
请教各位大神,按网站教程做的凌度电子显微镜,现在通过hdmi转vga连接显示器,不能实时显示画面,不能切换到拍照模式,用的凌度A12,问下凌度行车记录仪怎么设置,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哪位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
画面不是实时输出

网友:
凌度的小屏幕不是实时显示的吗,到大屏幕就不是了

网友A:
不是实时显示,延迟了?延迟了多久?理论这玩意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实时显示,延迟了?延迟了多久?理论这玩意不应该啊

只有这个画面,按模式键无法切换到拍照或摄像

网友:
凌度行车记录仪有6个按键吧,可以通过不同的按键操作。

网友:
行车记录仪按键分布。

网友:
楼主拍个A12照片看看
据说SuperHD的可以实时画面
Full HD的不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刚又看了站里的凌度F8改电子显微镜的帖子,见有人回复A12只能播放视频,不能实时画面,F8的可以

网友:
我买了个假的miniHDMI,失望至极直接买了个USB摄像头模块,加了微距镜头,不过没用上,因为不好携带,还是手持的将就。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显示方式换了不得重新弄驱动??

网友:
行车记录模式就是实时了,拍照就用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