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爱华低端磁带随身听GS202,顺便换下皮带。

楼主(2025-07-22):
朋友知道我喜欢拆修旧东西,送我一个爱华随身听,只有咔咔响声,磁带轮不转,果断开拆。

正面图

居然只有一个螺丝,太低端了。

撬开一边

一抬一推就下来了

解开衣服后的样子,不出意外,塑料齿轮,皮带已断。

已经碳化了

把皮带轮拆下来,清理干净,再找根合适的换上

换好后的效果,接电测试发现转的不流畅,发现这根太粗,得换细的,遂又买的细的换上,测试正常。就是有些底噪。没办法,淘汰的东西也就这样了。

网友:
手艺了得,谢谢分享。

网友:
成色还可以

网友:
就这低端机也甩当年国产的十几条街

网友:
爱华低端机音质也是说得过去的

网友:
老的磁带随身听底噪声大,酒精清洗磁头试试,或把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
怀旧的东西,过去我可没少修,机子大同小异,机芯两种,一种自翻带,一种不是。年轻人带在身上可牛了。

网友:
怀旧的东西,还是自翻带好

网友A:
不明白皮带已经断了,咔咔声从何而来,按下播放键应该只有电机转动的声音吧。

网友:
磁带不好找了

网友:
塑料机芯的

网友:
电解电容换成钽电容,会有惊喜

网友:
爱华机的电容必须统统换掉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多年元器件都还挺好的

网友:
老货做工用料,谢谢拆机分享。

网友:
也就坛友们估计都还能认识这是啥,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皮带已经断了,咔咔声从何而来,按下播放键应该只有电机转动的声音吧。 ...

断了且粘在轮上的残带,打在别处的声音。